怎么修改nc代码中, 关于下刀速度和切削速度的字块?

楼主(2013-06-29):
我切电路板,用雕刻尖刀和0.2毫米的圆柱刀, 一下刀就断,我猜测是下刀速度太快的原因,请问,我怎么修改nc代码中,
关于下刀速度和切削速度的字块?

网友:
G00速度和G01速度先搞清

网友:
后处理时,用宏变量代替下刀速度和正常加工速度,这样在程序头改一次就全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