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恼的倒角加工

楼主(2013-06-29):
如草图加工全角35度或40度或45度倒角,表面粗糙度要求Ra3.2,群孔加工,加工量特别大(单件零件可达几万孔)。
被加工材料4CR13,硬度HB180-220。
目前的问题是刀具不耐用,容易起孔口毛刺或崩刃,表面粗糙度差容易产生震纹,加工效率低。
刀具材料HSS(采用麻花钻改磨)。
一次刃磨仅能加工600-800孔。若角度要求是45度可加工1200-1400孔。转速1500转, 进给500-700毫米每分。
难点是钻头刃磨后在很小的锋角条件下怎样保持良好的切削性能。
使用过硬质合金倒角钻,非常容易断钻崩刃。
希望各位大神给出刀具选择、刃磨、刀具材料、加工参数等方面的好建议。
合作请联系Q1642227547。

网友A:
呵呵,麻花钻改磨怎么成?这需要做专门的非标刀具,钻孔倒角复合钻或许可以的。呵呵。

网友:
这个是做过调质处理的吧,应该来说比较好加工的,订做成型合金刀,效率高,不容易磨损崩刃的,具体你可以问下刀具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麻花钻改磨怎么成?这需要做专门的非标刀具,钻孔倒角复合钻或许可以的。呵呵。

非常感谢,有些地方我没有说清楚,下面补图说明。
范例中的3毫米深孔表面粗糙度要求Ra0.8-1.6(长径比可达20),已经通过枪钻加工从工件外圆加工而成,倒角从工件内圆向外加工。
因此还涉及到两次装夹带来的分度问题,重复定位的差异导致合金倒角刀容易崩刃。
考虑到深孔表面粗糙度及大批量群孔加工。一次装夹完成或成型刀加工不容易实现,当然或许我把自己困住了。
使用过不少非标合金倒角刀,在全角很小的情况下,切削能力非常弱。

网友A:
开始明白楼主的纠结之处了,呵呵。

这倒角有点需要背锪的意思,而且要重复定位,主要是孔的尺寸太细长,背锪的话刀杆太细,还有可能破坏底孔粗糙度。

你中间内孔多大?看图上估计的话应该有360到400了吧?如果中间能伸进动力头的话。从中间往外正着锪倒角,刀杆强度问题就解决了。重复定位不准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用加工好的3mm底孔做引导,后面连接搞成柔性的,行不行呢?

35度锪钻前装3mm导向杆,柔性主轴,由内向外进刀。但具体是不是现实,要看实际情况了,呵呵。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不能用钻削的方式,只能用铣削的方式。硬质合金倒角刀不适合于直接往下钻,铣削是没有问题的,刀具寿命也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明白楼主的纠结之处了,呵呵。

这倒角有点需要背锪的意思,而且要重复定位,主要是孔的尺寸太细长, ...

确实是把钻削头放在工件内圆,强度没有问题,麻烦在重复定位的处理上,不过已经基本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把钻削头放在工件内圆,强度没有问题,麻烦在重复定位的处理上,不过已经基本解决。

呵呵,恭喜,问题解决是很爽的。

如何解决好重复定位的问题的呢?不忙的时候说说,我们也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转速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