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固定套的设计

楼主(2013-06-29):
首先声明本人是菜鸟,刚毕业一年,没什么实际工作经验。
主轴箱高速档上做一个轴向定位套,主电机转速大约2000rpm,考虑到装配方便,便想把整套做成两半,连接处采用外六角螺钉,花键轴外径大约148.5,需要做的套长度102.5,套的两端都是齿轮,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有设计过的,可以直接贴图,求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老老实实做整体,不然2000转的时候你就该乐了。

网友(点评):
是哦,到时你做几件,就给你放飞几件

网友B:
可以做,但是必须做好平衡。

网友C:
整体的装不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做整体,不然2000转的时候你就该乐了。

做成整套固然是好,但装拆麻烦,一根轴得拆上一天多,车间的师傅又要求做成两半的套,补充一点是直齿轮传动,所以必须综合两者,求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的装不上么?

整体的装倒是可以装,都是装配的很困难,顺利的话一天左右装完,做成两半套调整和装拆都方便,就是安全系数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但是必须做好平衡。

平衡怎么做,求帮忙!

网友(点评):
装配完做动平衡。。。。。有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