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装个风力发电装置,再连接个电动装置,是否有节能效果?

楼主(2013-06-30):
呵呵,发个白痴帖。

车(自行车、汽车、动车等)上装个风力发电装置,再连接个电动装置,是否有节能效果?

请各位大侠,谈谈高见!

注:不是永动机问题,不谈理想状态,只是考虑众多的实际情况,比如机械效率,比如空气阻力,比如正常能耗!!

这问题是几年前的一位老先生提出,本人愚钝,一直很模糊,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给主要以移动为目的的工具,加装阻碍移动的装置,我是不会考虑了。

当然,房车野外旅游等,车辆停车状态下展开风力发电机,那是另一码事。

但是,一直拖着那么重的东西到处跑,不知得多烧多少油。。。

车辆节能,应该考虑的前提是不明显增加车辆总重吧。

网友:
没意义。一句话,除非有自然风,不然都是瞎搞。另外,如果是自然风,不如改用帆,搞什么风电,都是纯折腾。

网友(点评):
另,提这个观点的老先生本身就犯了永动机错误。

网友:
多说一点,说永动机问题,不是单指整个封闭环境的“永动”,那是第一类永动机问题。第二类永动机阐述的是热力学观点,或者叫能量最低观点。所以,很多看似合理的节能机构,本质上在犯二类错误。

网友B:
像自行车上,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能量,但不可能创造能量,早期的车轮摩擦灯就是利用能量的例子。但是你说靠那样摩擦生电,然后续电后助力,那都是胡闹。这就好比,40小时一周的工作,老板让你头4天每天工作9.5小时,最后一天2小时,你感觉你少工作了吗?
我记得,我之前发过一个关于发散思维的帖子。回复的人不多,反面意见也不少,有些人认为我在拽文。说实话,你看懂了,至少像你说的这类错误就不会犯了。
车辆节能,本质在于怎么提高机械效率、热效率,而不是回补能量。利用太阳能也好,风能也罢,只能叫新能源利用,不能叫节能。明白了这些,那些搞什么节能项目的,一眼就看出来有没有搞到根上了。所以,我看那些搞转子发动机的,无论小鼻子的马自达三角转子,还是一些人搞的易理转子、凸轮转子、追型转子等等,没有一个搞到本质的。从这点上说,思维都是僵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主要以移动为目的的工具,加装阻碍移动的装置,我是不会考虑了。

当然,房车野外旅游等,车辆停车状态 ...

阻碍运动是有的,呵呵,但阻力大小,如何作用值得考虑。

总重也是增加了,但重量的增加应该不是大问题吧。

网友(点评):
空阻跟正迎风面积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自行车上,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能量,但不可能创造能量,早期的车轮摩擦灯就是利用能量的例子。但是你说靠那 ...

多谢大侠回复。呵呵。

永动机问题,我不考虑。呵呵,是不是可以想想别的。。。。。。

能量是不会被创造的,只是转化,很同意大侠的观点。继续发散。。。。。。

网友(点评):
唉,提醒一下,去看看什么是第二类永动机,看看什么是能量最低理论。这不光是一个不能创造只能转化的问题。也在强调转化过程的自然不可逆性。

网友:
您说的老先生应该和这个帖子里的一位老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哦

逆风飞扬 ---- 比风速还快的风动车 ----- 颠覆你的直觉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666

不过这个风动车比风快的真正原因还是风在做功,至于为输出么比输入还要快,请看这个帖子99楼的第三个视频
(2分04秒起的解释,以乌龟的视角,看到尺子拖动车子,车子跑得比尺子快,尺子的作用。。。。就是风力):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至此,在不违反守恒定律的条件下,实现了顺风逆风都比风速快的“不可思议”现象。

这就是俺拿自行车提问的最终目的。

网友(点评):
大侠的帖子都翻了翻,感觉里面的有存在视觉差的问题。例如,直尺小车的问题。怕是问题关键在于那大哥的尺子是斜的外加大哥在向下用力罢了。自行车的问题也是,说实话,如果把脚蹬子固定,大侠的分析还成立吗?

网友(点评):
这两个问题里面,木有视差问题啦。 把拉动尺子的方向,换成绳子也是一样~~~~ 自行车问题:脚蹬固定? 额~ 老师晕倒

网友(点评):
其实是这样,例如自行车的问题,如果把脚蹬子换成一个辊子,大侠能保证不停地拉辊子上缠着的绳子,那就成了大侠分析的结果。但就是脚蹬子的话,最多拉到水平就结束了,不知我说得对不。大侠。

网友(点评):
小车那个也是,甚至不用换成绳子,最简单的,你把尺子换成齿条,那个轮是绝对不会那么转的就。之所以发生了视频中的问题,就是做视频的大哥,做了个斜面,斜压大轮,使得大轮在摩擦力下反转,达到视频效果。

网友(点评):
正确!,曲柄拉平了(到了死点),这些分析就暂时结束了。如果是普通自行车,不妨延伸一下:在惯性的帮助下越过了前死点,继续拽,由于棘轮对此无法阻挡,曲柄加速,轻松越过后死点,又回到了前面的分析。

网友(点评):
玩具小车的视频,没有作假。好在成本很低,您不妨自己试试。

网友(点评):
呵呵,小车那个,不是说作假。另外,这东西要真试还有麻烦呢,我可不保证那尺子能端平了。不过,从原理上讲,如果那尺子真是平的,就可以等效成齿轮齿条,也就是说,绝对不会出现视频里的情况。

网友(点评):
若大侠在国外,能上youtube,请搜索这个小车的其他相关视频,那位大哥专门放了一个视频,回答和您有一样疑问的朋友,他更加倾斜地反向操作,结果不变。

网友C:
其实俺有时候也会犯这种所谓“白痴问题“的
俺一直迷惑,为什么电动车上不装个摩托车那样的小发电机(没有多重吧),那样发电——储存——循环使用,不是可以让电动车充一次电跑得更远?

网友(点评):
我的出发点不在利用电机驱动发电机来发电这类永动机思维上,而是在提高机械效率思维上,在正常行驶中,发电机是会损耗一部分能量的,但在电动车利用惯性滑行状态时呢?或者在下坡路段呢?

网友(点评):
嗯,小楼大侠,你点评的这几句貌似有点意思了,呵呵。

网友(点评):
说实话,够呛。下坡也好,滑行也好,你都不可能关掉发动机,那就没法谈节能了。你要是关了,开车的人大概都有认知,一关一开,费车费油。

网友(点评):
电动车滑行时,是不需要电瓶再供给电能的,类似于摩托车空挡熄火后的滑行,俺有过很深的体会,电动车关闭电源后,比摩托车靠惯性滑行可要远得多了

网友(点评):
赞同!假想一下:下坡滑行时,打开发电机发电,这时发电造成的阻力还可以部分替代刹车,呵呵,还省闸皮了!电磁制动,嘿嘿。

网友(点评):
那是因为1。电动车轻,2。电动车的减速比小。至于再启动问题,无论是电机还是发动机,启动消耗的能量都比正常转动大一些。所以,除非你的滑行距离够远,不然没有意义。另外,频繁切换,容易损坏,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哈哈,咱们这纯属异想天开,要是真的可行,做电动车的工程师们早就把这一块加进工程图里面去了,俺就是吃饱了犯”白痴“来的,哈哈·····

网友(点评):
不过你说的很沾边的。丰田的普利斯油电车的自动动力分配,电分配系统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俺有时候也会犯这种所谓“白痴问题“的
俺一直迷惑,为什么电动车上不装个摩托车那样的小发电机( ...

呵呵,这或许不一样吧,小楼大侠。

网友(点评):
俺这确属”白痴问题“,哈哈,重在参与!俺的出发点:一是尽量提高机械效率;二是尽可能收集被白白浪费的能量。

网友(点评):
大侠提的两点,我很赞同。呵呵,握爪!

网友(点评):
电瓶车上装发电机的情况有啊,我以前在长沙骑的电瓶车就是。主要是下坡的时候把动能收集起来转为电能。

网友(点评):
嗯,这理念是对的。

网友:
“上午吃三个桃子,下午吃四个桃子”,和“上午吃四个桃子,下午吃三个桃子”,这对解决肚子饿有差别?

网友(点评):
呵呵,差别不大。大侠莫喷。

网友:
小时候做模型,那时现在一元一个的小电机也要自己DIY。

记得原理上,如果带电刷,改一下电刷就是发电机,电动车可否加个开关下坡时,电机变成发电机?至于加个风扇,个人认为不可取。

网友:
另外一个思路: 前两天新闻说,意大利人在高速路边装风电,利用汽车呼啸而过产生的风发电。这个倒是行

网友(点评):
同类的设施:在地铁口装压力电能转换装置,利用来往密集人流踩踏设备发电,效果不错,前景可观。

网友(点评):
石头说的这个真的不错哎。那个设计一下

网友(点评):
很现实,很接近目标!加油!

网友(点评):
不错,各位,上道了,其实我主要的意思是提示一下,有我们身边不得不时刻在被浪费的东西可以设法节能,只要考虑好效率问题,所以这不是永动机问题。

网友:
不要像天朝一样,蓄电池这个关键的储能部件上没有明显发展的情况下,搞什么纯电动车计划。

网友:
能量守恒啊,楼主。然后转换中会有消耗的

网友:
   关于类似产耗之间转换的问题我深信一点,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这不单单是从性质上来讲,而且是从量上来说。如果是系统内凭空多了一部分能量,那肯定是系统的圈子不够大,永动机在现实中永不成立。
   说点题外的,这个问题理解得越多对现实生活影响越大,比如不信横财天降,不信感情承诺,不信屌丝逆袭白富美。。。女朋友说我一点情趣都没有,不会幻想,缺乏安全感。但是我的理解确实是有付出才会有回报,特别是机械这样一板一眼的行业,学一点就是一点,不可能窥一孔而见全豹,像文科有些“速成”的专业,靠嘴皮子挖金子的经历工科人的脑子即使能理解也学不了。而好多认为机械就是一大抄的人就等着吃别人的现成饭,走速成发家的剽窃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俺有时候也会犯这种所谓“白痴问题“的
俺一直迷惑,为什么电动车上不装个摩托车那样的小发电机( ...

部分电动车上还确实有这个功能的,只是这个电机没有另外装,它就是本身驱动的马达,直流马达被动转动一般都能做发电机的。有这个功能的电车做了一些电路设计,能利用下坡或滑行时反向充电,在下坡时会看到多了一格电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它也会消耗一定能量,下坡时没有别的车跑的快。

网友(点评):
原来还真的有,感谢大侠赐教!又涨见识了!

网友:
呵呵,为什么要有能量守恒?它伤害了多少人?还是尊重现实?

网友:
我认为还不如考虑太阳能呢

楼主:
顶顶,13楼的几位似乎靠谱!欢迎大家继续!

网友(2014-12-23):
不会节能的

网友:
能量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