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我拿手轮操作完机床后,机床居然自己给动开了

楼主(2013-06-30):
今天操作机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特诡异的事,我拿手轮操作完机床后机床居然自己给动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知道的说说。机床系统是840D。

网友:
线路漏电,,,,,,,,,,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猜的有理,不过没有二楼亮啊。

网友(点评):
经历过,6140打自动走刀,结果突变快进,撞碎车刀,就是快走刀线路漏电,后面蛇形管磨破电线,不定时漏电。

网友(点评):
我6140上快走漏电撞刀撞怕了,一剪刀剪断电线用手摇了。撞刀时工件像削苹果皮一样。

网友:
以前开机床,老设备经常的毛病,行程开关出问题。

现在的电路不清楚。

网友: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
是开动了?还是某个轴动了一下?

网友:
系统不稳定,传说中的溜车

网友:
应该是线路,或是操作面版出了问题,以前也遇见类似的事——当执行完程式卸工件,机床突然起动,还好上卡盘是液压的,放松状态主轴不转,,

网友:
遇到过此类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前后行程路线不一致,关机重启后搞定

网友:
线路问题吗?
还是报修的好

楼主:
后来自己就好了,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手轮线接触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2013-08-05):
碰过类似的事,开启按扭弹簧没有弹起

网友:
我觉得漏电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怎么动法,是走程序 ,还是就懂一下,走多远,哪个轴向,有没报警显是,你和平常操作,有何不同,什么机床,龙门,车,镗?
在操作前走没走程序或MDI而没复位,西门子有记忆功能,多方考察,就一次,还是多次,确定后再像上级反映,别闹出笑话,对你不好!

对给评给分,不然无力再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