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用机械液压驱动系统设计方案

楼主(2013-06-30):
大家好,现在公司接了个农机行走部分液压驱动系统项目,大概情况我说下:
农机自重:    3T驱动形式:8轮驱动,左右各4个
工作环境:泥田(水稻田)
行走速度:10km/h
车轮直径:0.7m
底盘高度:1m
    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可以给点设计方案思路? 原来打算用2组同步马达来分配两边4个轮子的流量,但是成本有些高;另外还有转向的问题,如何考虑呢?谢谢

网友:
3T用液压驱动?履带的吧   有什么拉力之类的要求么?还有其他一些工况  有木有在硬路面行走的机会 等等
某坛友说的好  能不用液压就不用液压  尤其是你这么恶劣的工作环境
农田里漏点液压油那还了得?大米不得隔超标?  嘻嘻

网友:
PUMA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其实你这个机子用液压很方便的,但是需要专业厂家给你做方案!
3220357@qq.com

网友:
是干吗用的,这么大个。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积极回复,现在不是提倡农业生产上机械化设备吗? 这个不是履带式 是八轮驱动, 轮子多了 太麻烦了设计,看过资料有单位搞过四轮驱动的,直接四个泵带四个马达,如果参考这个方案 那得八个泵带八个马达  布置好麻烦啊 希望有好的点子

网友:
原动力用柴油机拖动液压泵构成一个液压站,然后通过液压分配器控制液压阀以此来控制八个液压马达驱动轮子的行走。对于农业机械液压传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