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阀偶件质量提高的难点怎么测量?

楼主(2013-06-30):
本人做内燃机上的针阀偶件,请教同行业的前辈,针阀偶件质量提高的难点怎么测量?
油针圆度,针阀体圆度.针阀体座面对中孔跳动.针阀体中孔圆柱度都可以用三坐标测量,测量结果在工艺范围之内,还有微观的因素在里面?怎么雾化性能还是差?

网友:
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有成熟的产品自己生产?针阀只是一个水龙头,精度是一方面,影响雾化的地方很多,喷油压力,喷孔精度和大小,光洁度,如果是设计的话因素就不止怎么多,记得有本书上讲这些,很多公式

楼主:
楼上说的是书本上的内容,当然性能好坏有流量要求喷孔小流量大是追求的目标,我感觉首先主要还是检测偶件是否轻微漏油!寿命长短等,不知哪位高人能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2013-12-10):
如果你是单纯的试验针阀偶件除了偶件自身的问题外,建议你检查试验工装,例如所用喷油器体或者喷嘴紧帽、针阀限程盘等
不过针阀偶件的质量问题是影响雾化的关键。除了你说的因素外,你的是雾化效果不好?还是落座声响不好?密封直径、设计的参数等,另外试验时是否存在漏油等现象?

网友(2014-11-20):
针阀、针阀体圆度为微米级,用三坐标分辩率不够,应该用圆度仪测量,且用直径小于0.5mm的测头。

网友:
能问一下楼主是烟台那个单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