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用油煮有影响质量吗?

楼主(2013-06-30):
几百只轴承要清洗了黄油,用油煮对轴承产生什么、质量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温度别太高 不用超过120度

网友:
温度时间控制好,没什么影响。旧轴承要用的还得上黄油。

网友A:
论坛里曾经有关于轴承安装的帖子  大概是说两个工程师  一个说不超过120度 将过盈降低  一个说加热至150度装配
大概有理论可依    超过120摄氏度轴承材质冷却后会发生变化   降低使用寿命
建议100度恒温30分钟   根据轴承大小适当调节
要是去黄油的话  可以在柴油里泡上一天但是不能加热    加热 要用高粘度的废油

网友:
SKF警告说温度不宜超过90℃,如果带有密封圈的轴承,不能用加热的方法

网友(点评):
SKF说不宜超过90℃?麻烦fmdd大侠再确认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前提条件。

网友(点评):
SKF工程师过来培训时说,轴承采用热涨法安装时,加热温度不宜超过90℃

网友(点评):
如果没有特定的前提条件,SKF工程师肯定说错了!

网友(点评):
带有密封圈的轴承,也能用加热的方法安装!只是温度控制要考虑密封和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曾经有关于轴承安装的帖子  大概是说两个工程师  一个说不超过120度 将过盈降低  一个说加热至150度装 ...

很专业 ,学习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有了机械社区大家庭,一个字“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轴承都经过热处理,所以,不能得到退火的温度,具体的温度值我忘记了

网友:
不能超过120度,小日本教的!

网友:
看到好多地方都说是不能超过120°,而且都是因为热处理的问题

网友B:
没问题。你们觉得煮油能升多少度?又不是电加热

网友(点评):
煮油超过120℃还是很正常的。

网友:
没问题的,我这刚加热装了个,温度100°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你们觉得煮油能升多少度?又不是电加热

正常油温到了80度油里面有个什么添加剂就开始分解。120度油品就变质了。好像水一样。那时候就要取出了。就算最好的合成油也差不多这样。而且我们电加热轴承温度都加热到145度。skf和fag老外来我们公司教的

网友:
温度超过120度容易产生因高温退火,影响轴承质量

网友:
润滑 ,防锈  ,但要控制……

网友(2014-06-01):
不用超120度就没事

网友(2020-04-09):
不能超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