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该怎么入手

楼主(2013-06-30):
最近公司把所有紧固件的任务都交给我了,看了一天,材料貌似都不是常用材料,什么8.8及12级,有什么区别?都不知道哎
不知道怎么入手,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8.8级是高强度,要求抗拉强度为800Mpa,屈服强度800MP。至于什么材料,中碳钢,低碳合金钢都可以。没有听说过12级,听说过12.9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级是高强度,要求抗拉强度为800Mpa,屈服强度800MP。至于什么材料,中碳钢,低碳合金钢都可以。没有听说 ...

屈服应该是640,800x0.8

网友(点评):
楼上正解

网友B:
先把机械手册,紧固件那部分读几遍。

网友:
选用什么螺栓是要由设计者提供标准,如果没标准,你也要知道那里用?我们是做不锈钢管道的,所以螺栓都用不锈钢.可以说我们大多数设计人员都不知道不锈钢螺栓还有等级呢.这是简单的东西,你也别急.看一下资料什么都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机械手册,紧固件那部分读几遍。

大侠指点的很好

网友C:
8.8级数算高吗,一般不太用的,像不锈钢基本上是8.8<

网友(点评):
常不常用看设计要求,在有些行业经常用,至于你说不常用可能是在你的行业吧,在汽车行业到是很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级数算高吗,一般不太用的,像不锈钢基本上是8.8

哦,这样的受教了。谢谢

网友:
我是专业做紧固件的,有什么问题请尽管来问我QQ:17645524,我在苏州

网友:
实际好像不锈钢316材质的达到8.8的没多少
我们曾经跟工厂研究了好长的时间,就因为老外又要材质又要8.8级。后来才知道材料出货时的固溶状态时有区别的!

网友:
8.8级、10.8级和12.9级在汽车行业的确使用的较多。

网友(2013-11-02):
我们厂机加工的 8.8级一般还是比较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