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机器,不知道大家有没提供。

楼主(2013-06-30):
   最近公司外购了一个五金模具,个头不是很大,长宽高:300×150×70主要用于裁切比较精密的薄胶片。听说有专门安装这种模具的模切机,后来找了几家供应商发现没有合适的。其实要求模切机很简单,只需要2个动作就行,一个是上下合模裁切和裁切完成后上模上升,下模向前移动,放完产品然后回去,上模下来裁切。中间还需要有个吹气的装置,在裁切完成后由于产品比较多而且小,这样直接捡产品会影响效率,加个吹起装置是为了把产品直接从下模上的产品吹到一定得位置。模具的导程精度大概10条,所以要求定位精度比较高。

网友:
下模能横着动的话,寿命打算怎么解决?

您是想买设备自己用?还是自己制造设备?

如果是想定制设备的话,最好是把典型的产品照片、每片的尺寸范围等具体信息提示出来。

这样,能更直观地探讨设备所需的功能。

网友:
有一种冲切机能完成你说的冲切要求,但稍有区别,机子工作时是上平台向前沿直线平移至和模位置,然后下平台向上运动(刀模放在下平板上,被切的材料放在刀模上),刀模和材料随下平台一起运动,合模,实现切割。 吹起的装置可以自己加上。

网友:
模切机我有见过。广东东莞那边有很多这种机器。

网友A:
如果模切形状合适的话,直接落料也可以考虑的吧。还得看具体材料和模切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模切形状合适的话,直接落料也可以考虑的吧。还得看具体材料和模切形状。

模具已经做好,只是现在这种设备价格有点高,现在考虑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小治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