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层齿的齿轮怎么叫?

楼主(2013-06-30):
齿轮减速器中经常有一种两层齿的齿轮,就是大齿轮、小齿轮叠在一起。
请问它有正式的名字吗?

网友:
我们一般叫塔轮
其实就是一根轴上两个齿轮同步转动
小齿一般是接受上一级的传动  大齿传递下一级
可以根据减速机称呼   输入轴    一级轴输入齿 输出齿轮   二级轴   三级轴  ……

网友:
双联齿轮

网友:
双联齿轮,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叫骈体齿轮吧,

网友A:
他有什么功能

网友:
双联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有什么功能

减速或加速。减速可增大扭力。加速就。。。

网友:
双联齿轮。

网友:
双联或组合都可以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