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机床主轴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3-06-30):
最近数控实习,我发现型号为ck6142的机床不用停转就可以变速。可是我们学习编程的时候都是先让主轴停转,再进行变速的。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侠,机床是怎样实现不停转进行变速的。

网友:
lz,主轴有恒线速和恒转速
如果是无极变速的电机,设定的是恒线速度,那么机床会随着加工零件外径的大小而变速!

网友:
主轴转向变化的话,才应该是要停止后再改变转向

网友:
变频电机啊,编程时编几个速度,加工时可以变速。

网友:
可以直接在程序里面给定转数,不需要先停止。

网友:
只要是一个转向的变速不用停车的。只有变向的才需要停车。比如说正转变反转,那中间就必须停车。这跟开车一样,一档换两档哪要停车啊,只有倒车时才必须先停车,然后换倒车档倒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