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玻璃瓶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3-06-30):
一灌装生产线上,现用漫反射的光电开关检测有无瓶子,有两种瓶子经常失误,检测不到,一种为无色透明,另一种是黑褐色,换过几个牌子的都不理想,请各位讲解下是什么原因,还请介绍下像这种情况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好。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行程开关

网友:
多普勒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传感器

接近开关对玻璃的检测距离有多远?

网友B:
有检测透明产品的传感器,我有过SICK

网友(点评):
但只能检测透明的出不行,黑褐色的瓶子几乎不透明

网友:
光纤可以,菲尼克斯`~~!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对玻璃的检测距离有多远?

说错了,应该是行程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检测透明产品的传感器,我有过SICK

你以前没用过这种类型的传感器,
同一种传感器可以检测很多类型产品,更换产品,同时调整一次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
不要用光电式的,光电式的接近开关用的是光的反射原理,透明的没有反射,黑色的或暗色的反射很弱,所以会有误判,建议用电容或电感式的接近开关,不过这两种接近开关感应距离不如光电式的。但是一般10MM还是可以有的。

网友:
用夏普的红外距离,对表面颜色不敏感,不同距离输出不同电压,有瓶子相当于距离近,没瓶子距离远,变化比较大,可以用plc或者用自己做电路实现,效果不错

网友(2013-08-22):
接近开关只能感应金属,光电对透明玻璃无法实现发射检测,最好还是机械式行程开关。

网友:
装一个透明的光电开关和一个对射的光电开关。只要有一个检测出就有效。问题解决

网友:
光纤传感器也行,加个放大器也就200多

网友(2015-05-11):
G3-B1KN即可 透明的不透明的通杀!(检测产品大小,不能小于反射板大小,太小的要用其他方案检测)

网友:
电容式的接近传感器应该可行,能检测非金属的

网友(2015-06-18):
用光纖感應器吧,獨立放大器的

网友(2015-12-09):
如果不在意费用问题,使用基恩士的镭射感应器,如果有费用问题,使用对射光纤,检测位置瓶口,确保响应时间低于瓶口过光纤时间的十分之一。
% }0 [# ~3 C* F: h原理如果想不明白,可以再问。

网友(2016-05-24):
黑褐色瓶子与透明瓶子是否同时经过生产线,如果分开时间生产不一样颜色的玻璃瓶,可用带感度调整的漫反射光电开关

网友:
我也觉得行程开关不错

网友:
有没有利用超声波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