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自动控制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

楼主(2013-06-30):
请问用时间继电器自动控制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中,时间继电器怎么控制?一般设置多长时间?谁有这方面的资料给点,谢谢大侠了!

网友A:
听声音,看电流,星启动稳定后隔一,两秒转换角启动。
这与电动机功率,负载有关………………

网友:
图中KT就是时间继电器,其余楼上说的够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声音,看电流,星启动稳定后隔一,两秒转换角启动。
这与电动机功率,负载有关………………

请问这有相关公式吗?能给点相关资料么?我在网上都搜不到

网友(点评):
只有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