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移动了台大型设备,空气压力流量不够,管子里总是有水

楼主(2013-06-30):
大家好,最近移动了台大型设备,安装气压图纸要求至少6BAR(公斤),然后接到设备一小段的要求管子DI=9MM,然后客户现场拉到60米外的客户大型空压机那,还是DI=9MM的那根管子,设备滤清器表显示6BAR,但是一工作总是气压报警。
想问,是不是流量跟不上?(我的设备会用气压来做大的排空。。。。。)
压力倒是一直还好,还有管子里总是有水。

网友:
60米? 损失得多大啊??
机器前一米用细管子。其他的都要用大粗皮管子

网友:
战线拉的太长了,后援供给不上啊

网友:
看见楼主和2楼,刚好看见北京医生被狗人打的新闻了, 有点感受。
   就是不说。

网友(点评):
围观就是力量

网友A:
60米这么细的管子流阻不小,用的是软管还是硬管,管路弯多吗?

气体特性,不流动时(封闭管路)气压处处相等,如果流动起来,呵呵处处不等!你做大流量排空时整个60米的管路都会有压降的。

解决的办法其实也简单。60米管路加粗到设备跟前变径接入。适当调高初始压力。如果有条件最好能实测一下排空工作时的实际压力。

管路里有水也不是好事,呵呵,有条件的话装个水气分离器就是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啥书?

网友(点评):
兄弟说的比较详细了。我之前也曾做过实验:8mm的管子10m、15m和20m分别用了同样的气源,最后用同一个真空发生器和气压表验证。结果:管路长短和损压比例很明显。

网友:
疏水阀加个缓冲罐就好了

网友(点评):
确实,用气量大的设备一般都会有自带的缓冲罐; 再者设备进口的管径应尽量大点;空压机也要注意除水除尘;

网友:
关于空气管路,一方面需要考虑压力要求,另一方面还需要考虑的是:流量要求,也就是设备的空气消耗量,

可以考虑设备前加一个气罐。另外管径需要重新考虑。

根据流量来选择合适的气罐大小,和根据体积流量来选择合适的管径。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去看看管道输气规范了。关于管道流通能力的计算和具体分配,包括存水问题的解决等。

网友:
在靠近设备处安装一个储气罐

网友:
9楼和7楼正解。

网友:
空压机出来的空气需要进行冷却,一般是风扇冷却或者水冷却,之后进行过滤及排水,这时才可以进行气体的管路输送,等到达管道的另外一边时,还要继续过滤、和排水,有条件要求的加个冷冻干燥机,确保使用时空气的清洁与干燥。
你说的管道这么长,压力损失很大,有条件换大通径的金属管道,使用上最好是不锈钢的,与气体的摩擦小损耗低。如果设备的流量不大对而压力有要求,可以在设备端加个增压阀,我帮好几个客户的数控机床加过这个阀了,效果不错,只是成本不低!

网友:
设备边上加个三联件再加个储气罐,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60m的气路损耗会很大的,建议更换大直径输气管,加变径。

网友:
可能的話, 將空壓機, 冷干機及氣罐移近設備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要么机器进气口附近加个储气罐,要么就是将气管放大

网友:
学习了,研究不深……

网友:
楼主的设备有做大的排空,瞬间流量太大,所以压力会有波动,在设备前加装一只储气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米这么细的管子流阻不小,用的是软管还是硬管,管路弯多吗?

气体特性,不流动时(封闭管路)气压处处 ...

这个气体,如何算流速呢和压力的关系

网友:
很简单,在靠近设备处安装一个储气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设备附近加一只储气罐试试,不够的话,就再加一只。储气罐是带压力的,卡车上用的储气罐就可以,那也是6个Bar的压力。

网友:
沿程阻力太大。

网友:
1.加粗输气管,减少沿途压力损失。
2.加一储气罐,需按气量计算气罐的实际有效容积。
3.加水气分离器

网友B:
是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3D激光切割,要求空压8kg。
机械离工厂空压机大概150米,过来的实测压力一直很不稳定。
大多数基于3-6kg。
如7、9楼所说,根据自身,在机械附近安装个储气罐就能解决实际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3D激光切割,要求空压8kg。
机械离工厂空压机大概150米,过来的实测压力一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行,那储气罐有什么要求吗?
设备为:三维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