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画的对吗?

楼主(2013-06-30):
帮忙看下这个图画的对吗?谢谢!!!

网友:
有问题。

最明显的问题是,主视图上大小圆柱交接的地方应该是有相贯线的。呵呵。

还有个问题,你这零件明显是个铸件,多处铸造圆角没做处理,要会分清铸造平面和机加工面。

网友(点评):
大侠,你说的贯线不是在这个视图表达的。

网友(点评):
补:如果你所说的主视图是指楼主的俯视图的话。楼主的主视没有剖,所以你看不到贯线的。

网友(点评):
额,好吧,知道你说得哪儿了。

网友(点评):
呵呵,他的作业本是竖着的,你横过来看会顺眼些。

网友:
表示有歧义,左侧的凸台在图中不一定是圆的,也可以是方的,也可以这样画,左视图我总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最好使用半剖比较好。这样既可以看到凸台的形状也可以看到筋的情况。

楼主:
是应该画成这样吗?红线那段直线不需要了吧。
刚开始学制图,老师还没要求铸造圆角这些细节。

网友(点评):
再加左视图,右视图半剖。圆与圆的切线必须画出。

网友A:
有问题,看画的图根本得不出和零件一模一样的零件图。
1、主视图没有剖面线,那就必有相贯线,没有画,明显错误;
2、俯视图,对于对称零件,多采用办剖;
3、左视图,按你画的应该是从主视图右半部分中间剖开,左侧全被剖掉了,那你应该标出剖面线的位置;

根据你画的三个图,是无法确定的:
1,大圆孔凸台,外形是圆表达出来了,内部孔是圆的也表达出了,但是内孔的深度看不出来;
2,小圆凸台,外形表达不清,你画的,可以看做外形是方的,也可以是圆的;
3,小圆凸台的内孔,可以是方的也可以是圆的,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直接用三维模型出工程图

网友C:
俯视图缺少那个孔的虚线!

网友:
右视图圆孔应该用粗实线,图片看上去是细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直接用三维模型出工程图

大侠牛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看画的图根本得不出和零件一模一样的零件图。
1、主视图没有剖面线,那就必有相贯线,没有画,明显 ...

如果标注了尺寸,还会有圆和方的误解吗?

网友(点评):
标注Φd,那就知道是圆了。但是有些结构不是光标注都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视图缺少那个孔的虚线!

零件图上不是尽量不要出现虚线吗?

网友(点评):
缺了必要的虚线表示不清楚零件结构!

网友:
1、左视图无相贯线;
2、下面那个剖视图没有标注;
3、横放的圆柱筒与立板的交线,应该高于圆柱筒的最低素线。不知楼主注意到没有?

网友:
你這個作業本是豎放的,需在主視圖上增加大孔和台階孔虛線以確定台階孔位置。對於以上各位大俠說的不能確認方/園的問題,標註直徑符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