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可以当导向销用吗

楼主(2013-07-01):
上面是一个压头,中间一个圆盘,圆盘转动,上面有块板子。再下面还有一块板子,在传送带上滑动。
中间的板子上是有粘性的药
上面的带压头的板子压到中间,把药压入下面那块板子上
因为中间的板子在圆盘上转动,下面的板子在传送带上运动,这2块板停的位置可能有偏移,也就是刚开始时准的,下次的时候会出现重定位误差。所以我想在上面带压头的板子上装一个长的定位销,压药的时候,定位销先穿过中间的板子,然后销的锥面与底板压合
这样做可不可以?

图上绿色的为长定位销,红色的是压药的压头,黄色的是中间的板,最下面的板子我没画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样使用寿命有多少啊?

网友:
镶个套上去即可。

网友:
你上面的气缸精度不是很高,双杆气缸。没有导向杆,

网友:
合模销钉,,,,,,,,,,,,,,,,,,,,,,

网友:
偏差小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像可以,但是必须有侧位点和点位点才行。。

网友:
我上次跟一个做桁架的和夹具的谈,我认为桁架直接把工件放在夹具上,轴向误差很大,会不会销子受剪力太大,导致销子变形或是磨损。
结果两个人都说没问题,有很多成熟经验。所以你这个也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嗯嗯,谢谢了,我这个受力不是很大,所以不用计算使用寿命吧。
下面2个板子可以有小间隙的偏移,因为分割器本身就有重定位误差,所以主要是用销子来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