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为什么向前蹬脚踏板可以带动后轮,向后蹬却带不动

楼主(2013-07-01):
为什么自行车只能向前蹬而不能向后蹬
百度搜索结果:
有一个棘轮结构保证齿轮只能带动轴向一个方向运动,车在靠惯性运动时就无需踩踏。
表演车等特种车可以反向后蹬。
那位大侠们赐教!!!
最好有图哦或者发送邮箱:huande0929@126.com

网友A: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市场买个回来拆下来看看。百度上你也能找到图片。

网友:
向后蹬的些车是死飞,没那个棘轮

网友:
这个倒不是很清楚

网友:
独轮车就是死的
前后能蹬

网友:
棘轮机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市场买个回来拆下来看看。百度上你也能找到图片。

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