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2205 不锈钢管,能加工的社友报价

楼主(2013-07-01):
用于灌注头,规格:φ6×1,内孔光洁度要求Ra0.4,请知道哪里有卖的社友告知一下,谢谢!
另外:如果有能加工的社友,请帮忙报价,QQ:1986549434,谢谢!

网友:
为什么 一定要205?
304不行吗?

网友(点评):
客户指定的!

网友:
内孔,那么高的光洁度,不好整吧。

网友(点评):
要清洗干净,必须的!

网友:
内孔Ra0.4,有何办法达到呢?很想认识一下

网友(点评):
至今还木有办法!

网友A:
老马先生,对于内孔抛光是有专门的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马先生,对于内孔抛光是有专门的设备的。

感谢!
我公司目前需要的是成品的管子,暂时没有考虑加工设备。

网友:
数量?内孔公差?

网友(点评):
感谢关注。量不大,100根左右,内孔自由公差。

网友:
每根多少RMB?

网友:
给点信息,不是很正确哈!
洁净室气体管路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管子,材质不同是316L V的 粗糙度要求最高可达到Ra0.15.
网上可查内孔光辉处理BA级、EP级不锈钢管2205,

网友:
这种双相钢好像国内只有“一重”能生产,来学习一下。。。

网友:
食品级的不锈钢管子不知有没有这么小的?

网友B:
是焊管还是无缝管。我有个朋友做焊管的,这个尺寸应该是有的,管内的介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焊管还是无缝管。我有个朋友做焊管的,这个尺寸应该是有的,管内的介质是什么?

感谢!管内的介质是酱油。

网友:
压力多大?能接受焊管?

网友B:
单根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长度?

压力多大?能接受焊管?

网友:
搜索“不锈钢毛细管”能找到很多,医疗设备比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