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53断裂和变形问题

楼主(2013-07-01):
DC53做的2.5mm厚,直径58mm的卡环遇到很头疼的问题:要么安装时直接断了,要么张开后回不到原来的尺寸。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DC53是冷做模具钢,日本牌号,比SKD11还要好的料,兼具硬度和韧性,常用硬度是HRC60-62度,常用做下料内外模和折弯冲头
断了是因为硬度太高太脆,张开回不来,估计是没热处理,
楼主怎么拿模具钢做卡环呢?一般卡环不都是高碳钢做的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53是冷做模具钢,日本牌号,比SKD11还要好的料,兼具硬度和韧性,常用硬度是HRC60-62度,常用做下料内外模 ...

做了热处理的
这材料老板定的,我只知道这卡环的工作温度是500~600度,要耐磨,安装时用卡环钳张开很多后套在锤头上的。
不知哪位高手有别的办法:改材料或改加工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热处理的
这材料老板定的,我只知道这卡环的工作温度是500~600度,要耐磨,安装时用卡环钳张开很多后 ...

工作温度那么高,卡环会回火的,不要用冷作模具钢,找热作模具钢试试,比如SKD61,热稳定性比DC53好些

楼主:
我这批做好了的卡环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
现在不要说使用寿命,连安装上去都不过关呀

楼主:
做个深冷有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