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哪里能买到?

楼主(2013-07-01):
这个工具叫什么名字?哪里能买到?

网友:
带销扳手
可调双销扳手

网搜就可以找到合适的供货商

网友:
广告做得不错

网友:
估计是测量孔距分离卡。

网友:
我们一般拿这个工具拆卸磨床砂轮法兰,快速方便

网友(点评):
正解,要是没有的话,安装拆卸都不方便···

网友(点评):
见过手动打磨机,拆卸砂轮片的工具,也是这样,不过间距不可调,涨见识啦

网友:
网搜图片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就是扳手的一种嘛,类似拆打磨机片的工具,只是用的场合不一样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