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0.076s的时间内,需要输入0.55MPa的空气共0.1042立方

楼主(2013-07-01):
请问有何办法?在近设备处加装储气罐是否可行?

详细更新信息见7楼。

网友:
如果是间隔供气加储气罐,储气罐容积、压力是有要求的。
如果是连续供气,除了加储气罐,还配合适的压缩机。

网友:
1,全厂的空压系统要有一个大气罐,

2,分接到小系统时用快速充气阀,充给小气罐就没有问题,高速连续短脉冲动作都是采用类似方式,没什么其它选择,

3,没有大气罐的条件下,以前设计过一种燃焦炉煤气或水分解的双缸压缩机,用电点的方式加压,这个比较复杂,但不需要建空压站,

网友(点评):
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见7L。

网友(点评):
不需要高速连续,10秒钟一次就行了。打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连压缩机都设计过。。。我干这行的都不会独立设计一个。。。

网友(点评):
才看明白第3条……那不就相当于发动机了么?

网友(点评):
第三种办法可能是最好的。很佩服。

网友(点评):
第三种是自制煤气或氢氧气发动机,兄弟。

网友(点评):
八爷肯定是一个组织代号,背后有一帮兄弟们,要不然,一个人怎能玩过如此多的东西?

网友(点评):
哈哈,关键问题是不是说对了?是不是说的非常准确?还是信口开河?这才是关键,有1千人,都在胡扯,与没有是一样的,你现在打钢坯那个东西的设计思路走偏了,你老板没有提醒你吗?他应该告诉你的,

网友(点评):
未明偏在何处。一直都是按照老板要求在弄。

网友:
一台空压机或者和厂区气管连接起来,一个储气罐,一个电磁阀,OK 了

网友:
http://www.doc88.com/p-115697649920.html
压缩空气在管道中的流动速度

网友(点评):
看来气路的限制还挺多……

网友:
储气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是什么设备需要这么大的流量啊?在76ms内提供高达104.2升的流量,需要多大的储气罐?多大的空压机呢?换算了一下约为1371L/s ,每分钟流量82260升,合82.26立方/分,不光是储气罐体积巨大而且压缩机的成本也不低哦。

网友(点评):
是的,是我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见楼下。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不了解储气罐的特性,不知道储气罐能否在规定时间内输出需要的气量。

网友(点评):
82方是标方。逍兄应该是要5.5ATM下的0.1042方。这就大了。大约一分钟要452.5方气了

网友(点评):
标方是啥意思?5.5atm下的82方/min?相当于1atm下的452.5方/min?

网友(点评):
标方指标准气压下的体积。压力升高,单位体积内的气体总量增多

网友(点评):
气体的2种状态:温度20°C,湿度65%,压力为0.1Mpa时的空气状态,称为气体的标准状态,缩写(ANR). 还有一个基准状态:指温度为0°C,压力为101.3Kpa的干空气的状态。

网友(点评):
挺复杂。每一行学问都很深……

网友(点评):
呵呵,你别管咋去定义标空状态去,0.55都不会是标空,所以,折腾那些没用。还有大侠的,65%相对湿度是哪儿搞的?ISO2314的规定也才60%。美国军编是78%。

网友(点评):
具体标准我没有去核对,是SMC编写的教材“国际标准ISO 8778”

楼主:
我说清楚点吧。
气缸缸径:φ400
杆径:φ280
杆长:830
杆重:≈ 400 kg
需要气体压力:≥0.55MPa
一次行程需要气量:0.1042 m^3
活塞行程:350 mm
作功时间: 0.076 s (按0.55MPa匀加速计算)
行程终了速度:9 m/s(估值)
效率:0.7(估值)
计算动能:16924 Nm
厂家给出动能:7600 NM(挺奇怪……问什么都是稀里糊涂)
计算功率:16924 / 0.076s ≈ 220 kW(若不采用气罐,得配大空压机……尽量不另配空压机)
充气流量: ≈ 82.10 m^3/min

1、根据末了动能及作功时间,计算得功率为 220 kW,气流量 82.10 m^3/min,若不采用气罐,则配大功率大排量空压机……基本不考虑。

2、假设钢厂气源压力0.7MPa,采用近设备储气罐的方式,那么充气完毕罐内压力是多少?储气量又该是多少?罐给气缸时,是否在全行程内都能维持不低于0.55MPa的压力?未接触过储气罐,对其特性不了解。

补充:
**************************
这个工作频率不高,最新确认,30秒钟能打一次就行了。

7.1 17:04
我对冲击气缸原理理解可能有误。等我跟厂家沟通清楚再说。

网友(点评):
一点一点讨论,我不能一下子将参数都发出来,慢慢讨论,慢慢发吧。

网友(点评):
我估计储气罐跟液压系统的蓄能器差不多,只是在短时间内维持一个压力用,至于给气,恐非其所能。请大家有以教我。

网友(点评):
逍兄,我在推空间几何的方程,没时间详细帮你推了。但是个人认为,考虑到输送阻力的问题,即使建气罐,罐内压力也必须大于5.5atm。这样算下来,由于充气时间太短,罐内压力2,3个兆帕也很可能。

网友(点评):
大侠这是打算用高压气推动气缸直接做功吗?我比较在意你给的这些数据能不能达到这个速度。大概给你算了下,82.1肯定达不到。82.1的速度要填充这个空间至少0.71秒。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按匀加速计算,350mm,0.55MPa的压力要打0.09秒。因为,全程应该是匀加,匀减。不考虑损耗,加速度最大为172.8m/s^2;

网友(点评):
一次行程需要气量=400^2*pi/4*350=0.044m^3,折合标空0.2419m^3,根据时间0.09计算,需要5.5atm的输气速度为:0.044/0.09*60=29.33m^3/min。

网友(点评):
所以,忘记我之前的0.71秒吧。忘记除4了。如果换算成标空,大约是161m^3/min。我不玩气压这类的东西,不确定厂家标称的流量指标空流量还是出口压力流量。这个希望兄弟注意确认。

网友(点评):
有这个数据后,要再反算需求供气压力等,就需要根据输送损失公式,计算输气损失,然后计算出需求的稳定供气压力。之前玩过抽气泵。80HP的功率,也不过20来方/分。

网友(点评):
进气压力2atm多一点,出气压力4atm左右。转速1900rpm。

网友(点评):
所以,有可能998大侠的电点方式更合适一点。呵呵,大侠参考

网友(点评):
楼下过谦了。西学嘛,八爷不总是说玩吗?那就用玩的态度。实在说,也只能用玩的态度,才能玩好西学。刀架脖子上是玩不好西学的。

网友(点评):
兄弟,要按八爷那种玩法,白菜盘成肉价钱,我们是做锤子卖的,结果玩出了个发动机……实在不行,我就拿出我自己的方案——弹簧锤!那个液压和气动都不是我想出的,他们想的出画不出,我不过帮他们画图而已。

网友(点评):
兄弟推空间几何的方程,希望鄙人的《阴阳分析学》能助兄弟一臂之力。

网友(点评):
考虑下爆发活塞。也就是打压过程体积不变的活塞,打到指定压力后,送开保险爆发。跟弹簧类似,但比弹簧有效

网友(点评):
呵呵,我那个没涉及到积分,只是有个条件找不到而已

网友(点评):
换个思路就是。把间歇时间变成直接的气缸充气,然后高压下释放气压头冲击。然后排气押回压头。充气

网友(点评):
是的,目前正在考虑这种方式。间歇时间用来给储气罐充气,工作时用储气罐给气缸充气。

网友(点评):
冲击气缸原理图见14楼。

网友(点评):
数字大侠说的电解水,再点火爆炸的方式,这种结构的冲击缸设计谁有经验?

网友(点评):
电解水生成氢氧气,这个倒有现成设备。但把氢气在缸内点燃,应该不容易。想想看,这就是一个发动机。

网友(点评):
点燃不难,用电弧放电就可以点燃,但爆速不好控制,冲击气缸不知道如何设计才好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不玩电解水了。大鼻子搞了新的装置出来,靠太阳能分解水。具体的原理我还没看。但这东西听说了。

网友(点评):
钢厂用电解水装置产生氢氧气是有用途的,给切钢坯的火切机用的。

网友A:
活塞压缩机排做功是不连续的,需要储气罐稳定工况,买台小型离心机不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清楚点吧。
气缸缸径:φ400
杆径:φ280

大流量电磁阀、靠近气缸安装、储气罐(大口径金属管路)。

铝厂破碎气缸 Crust Breaker Cylinder (打壳机)

集尘设备 Dust Collector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气缸是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点评):
第一个是铝厂破损气缸,第二个是集尘设备。

网友(点评):
这是冲击气缸常用的差动快排结构

楼主:
找到一张表,看来可行。将此罐连接工厂气源,用八爷推荐的快速充气阀给储气罐充气,(气源到储气罐安装止回阀),用9L ahway 大侠推荐的大口径金属管路连接气缸,工作时打开大流量电磁阀,罐内10m^3的0.7Mpa压缩气充到气缸作功,体积扩大了0.1m^3,即1%,估计压降不大,这就能满足要求了。

以此类推,是否可用小型高压气泵+小型高压储气罐,来代替上面的大气罐,这样就可不用工厂气源了。

网友(点评):
大流量电磁阀搞不掂的,63通径的电磁阀都很难找到了,而且个头巨大,这种大流量场合要用螺纹插装阀,并使用电磁阀做先导阀。

网友:
楼主是否已经参考过空气锻锤?

网友(点评):
只简略参考了其工作缸部分。最近才注意到它是自带压缩缸的。

网友(点评):
能否满足要求呢?

网友(点评):
乏资料,又不买空气锤,咨询两句,人家都不理你,再问,说不懂;像上一家做冲击气缸的,一问,说出力跟出功是一码事,一个是N,一个是Nm,就单位不同……

网友(点评):
这个空气锤自带的压缩机构,我还没搞懂其原理,不敢说。慢慢研究。

网友(点评):
这个东西一般销售人员肯定是不懂得,即使厂方技术人员也未必知道。

网友(点评):
说的是这个道理。都只管能卖出钱就算了,没人研究这些东西。厂家什么都不敢给我保证。如果他敢保证,即使是保证一个偏差范围,我都根本无须去琢磨这些原理,只用专心设计结构。现在弄得我快要自己设计冲击缸了。

网友(点评):
忽然想起,楼主设备需要水平使用,靠重力冲击已不可行。只能靠两腔压差快速推动,可以考虑参考液压锤原理。http://wenku.baidu.com/view/1e6bcf73a417866fb84a8e48.html

网友(点评):
液压锤要弄泵站,或者从人家的连铸机上接油管,复杂。老板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气缸,往钢坯上 “嘟” 这么一下,就行了,“别想那么复杂”,哈哈……

网友(点评):
老板的意思好,哈哈!

网友(点评):
老板的想法很好,但是用气压的0.55MPA已经是上线。总的来说更难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
回来,mark下,不然回头又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塞压缩机排做功是不连续的,需要储气罐稳定工况,买台小型离心机不就解决了。

小型离心机如何保证工作气压5.5BAR?

网友(点评):
自带有友好控制系统可根据用户需要自动控制排气压力在某个范围内,如0.550-0.558Mpa之间。

楼主:
冲击气缸原理图。

厂家不愿解释原理……

我琢磨了,这个就跟zerowing兄的那个竹竿插水中一样,这是个柱塞气缸,尾部插“泥”里了,所以先给缸径与杆径之间的环缝容积充气,无论怎么充活塞都不动,需要时把尾部电磁阀打开,把活塞尾部从“泥”里给顶出来了,于是腔内全部气体参与作功。

跟我以前想象的是两码事。我以前以为是直接把大流量高压气体充入气缸推动活塞作功。

等我跟厂家继续聊聊,看是不是这回事。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主要靠重力加速度冲击,不是靠压缩空气硬顶。

网友(点评):
对,重力加速度占很大一方面。但我这个场合很特殊,我是水平放置的。所以厂家就懵了……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股票经济/截图001SMC培训资料提到过冲击气缸的原理,没有很神秘的地方。

网友(点评):
原来不需要储气罐。冲击气缸内部的环缝空间就是个自带的储气罐。直接接上气泵就行,随便一个工厂气泵就行。

网友(点评):
。。是我没表达清楚?看来我应该跟你提气枪的。不过这种办法也不好,阻力大。

网友(点评):
问题是楼主的这个流量可以保证吗? 还是直接计算冲击功?

网友:
不客气!图中快排阀2的作用非常重要,使用时需要选用排气口径足够大的型号,以确保在极短时间内有大流量气体流出,活塞才会有高速度哦。

网友(点评):
+1,分加完了 ^_^

网友B:
肖兄,看看这种结构。这个是我说得那个意思。

上面的控制部分我就不画了。
基本工作过程:气泵打压,比如12Mpa,完成注压后,工件到位,凸轮带动档快移动,松开缸柱。爆发冲击做功,活塞头冲击击块(未画,你可以认为是撞针或者是撞头)。(发现左侧的单向阀不对,应该移到缸下侧,左侧位置应该为一电磁阀。
冲击完毕后,辅助装置将活塞杆推回原位,击块归位,再次进入打压循环。所以,不要什么气罐,直接给气缸注压。也不要搞什么气平衡控制,那样冲击能量会有很大损失。缸体下部分接单向对外的单向阀,因此,下办部分类真空,冲击小阻力。气缸可以做长一点,保证活塞冲击过程中不会撞到缸盖。

网友(点评):
+1 早起看到:)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跟冲击气缸的原理是一样的。冲击气缸是自动解锁,您这个还有加个机构,更复杂了。

网友(点评):
目的就是不要他那个自动解锁。他原理里那个控制平衡压力的下腔气体会严重阻碍冲击。所以才这么搞。

网友(点评):
你要求的冲击时间短,按冲击缸的玩法,下腔的管子必须得大,不然容易在冲击过程中出现瞬时气顶,那就没意义了。

网友(点评):
所以,如果按照你的数据直接玩冲击缸,基本上没人敢玩。还是我之前跟你说的例子。80HP的四活塞压缩机,也不过20L/min,管子已经用到80了。压力也不过3-4bar.这还是连续输送。你这个玩瞬时,够呛玩得起啊。

网友(点评):
我在下贴解释,我在第一页的理解有误。

网友(点评):
大侠,你这个拔销的动作很危险。气锤采用电磁阀直接控制进出气是有道理的。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危险在哪儿?我没说那个没道理,而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那么玩而已。

网友(点评):
貌似市场上一般只有9BAR的产品。12MPA的貌似只有液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肖兄,看看这种结构。这个是我说得那个意思。

上面的控制部分我就不画了。

经过与厂家沟通,名称带个“总”字,并说冲击气缸就是其设计的,总算大概明白了意思。我画的图如下,结合14楼的原理图看。先从A口充气,在环缝空间充满0.55Mpa压缩气(红色),此时活塞不动(跟zerowing兄的竹竿插水中类似),要干活时,打开B阀,空气将活塞右端蓝线顶向左,一旦蓝线进腔时(竹竿从泥里露出),环缝的压缩气,以及B口的进气,一起对活塞作功,行程360(右边那个台阶是我画的,示意行程的。厂家也表明,如果超过行程,气缸会将自己打坏)。

据此看来,环缝空间就是个自带的储气罐。

7.2 12:41
跟厂家确认了,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此图是我自己臆测的,今天问厂家要内部原理图,据说内部有两个活塞。

网友(点评):
按照这个图,B口的进气压力必须高过0.55,或者本身有单向阀结构。考虑到刚入腔时的小口流量作用,B口一定是一个高于0.55的进气口。

网友(点评):
呵呵,我挺在意这个结构怎么让气缸停下来呢。双活塞结构应该是用的小头推大头的原理。另外,如果我猜得没错,那么这个360的行程,估计实际用的时候,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完成的。很可能在0.4秒左右了就。

网友(点评):
A、B口都是0.55,因为活塞一旦左移,环缝内气压必然降低,所以右边不必高于0.55。

网友(点评):
厂家说送了几个很小型的气缸到北理工,检测冲击力、冲击功等数据,但一直也没有结果,学校说没有那么大的传感器。

网友(点评):
。。。北理工。大侠在北京?呵呵。说实话,B口一定要大于0.55的。问题出在入腔的开口瞬间,那个细缝决定了B口如果不增大压力,这个气缸会被压回来。

网友(点评):
这个跟你把一个装满水的浴缸底下的皮塞子拔开一样。你拔的时候是一个力,一旦拔开,形成缝隙过流的时候又是一个力。呵呵。所以,如果B只是等于0.55。那么开缝的瞬间会有一个滞留。当开过去了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怎么可能呢?不可能。活塞左移,环缝体积又没有压缩,活塞水平方向只有摩擦阻力,和B口的推力。在开口瞬间,环缝气体会朝右流动,继续推动活塞左移。若说顶回活塞,也没有受力面啊?

网友(点评):
台阶用来做死挡?你的活塞如何回位呢?没有外力保持活塞的位置,活塞有可能自己在振动、重力等作用下向左侧滑动,一旦滑过凹坑平面,就会出现意外急速伸出的情况

网友(点评):
左腔没有画出来,它还有一个复位的小腔。

网友(点评):
做个实验看看。只要你的B口和A口存在压差,开口的瞬间,因为高速气体流过,会形成一个类负压区,嘿嘿。

网友(点评):
所以厂家才用了双活塞结构。意思就是不给你留气流瞬时闯入低压区的可能。

网友(点评):
做实验?没有实物。厂家从来没做过这么大的。

网友:
大侠,冲击气缸的原理,《机械设计手册》机械版   徐灏  第五卷38-25    特殊气缸   冲击气缸   有图有原理

网友(点评):
俺记得还有几本书有介绍此冲击气缸的,包括装配零件图多有。俺回家给找找看。。。^_^

网友(点评):
大侠,郑洪生主编 气压传动   机械工业出版社  P21特殊气缸 P35冲击气缸的设计与计算  慢慢看吧,,,哈哈

网友(点评):
提醒一下喔,你这个缸是不是用在高温区,得小心温度湿度对系统的影响..^_^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是在高温区,要带水冷的。

网友:
逍兄,这是根据之前讨论资料整体得到的原理图。你的供应商说的双活塞结构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点评):
也就是小头带大头,小缸需要的气量小,适合控制。大缸力量大,适合做工。中间连杆根据需要可以通过其它装置延长和连接。通过小缸可以完成位移限制,定速,往返控制等。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以后咱们可以给别人设计冲击气缸了 :)

网友(点评):
....听着不甚靠谱啊。哈哈

网友(点评):
真的,不骗你。这两天把做气缸的老总,也是设计师,折磨的够呛。中途还差点怒了,“大不了我不做了”……聊到最后又说,那你算吧,你算好了也教教我。

网友(点评):
在创新型的环境里,工程师是个宝,是棵摇钱树;但在抄袭型的环境里,在靠关系卖产品的环境里,则无足轻重,靠画的图纸数量来定能力。至于什么力学计算等等,谁也看不见,觉得那不过是“抖机灵”,就像八爷说的那样。

网友(点评):
呵呵,说实话,有些东西干起来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在里面,但是能干进去的人确实不多。有时候自己想干,有点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我倒是觉得逍兄能力够了,不妨往这方面钻一钻。

网友(点评):
唉,说实话,有时候看着国内的一些做法,不知道该哭还是笑。至少我接触的“总工”拉什么的里面,真正能一语定音的,很少。包括那些什么专家。哈哈。

网友(点评):
有空单独发个帖,讲讲你怎么大战那个气缸“老总”的,肯定特有意思。我大概能想到他那脸是啥样了。哈哈

网友(点评):
翼兄误会了,我没有在技术上跟人较量的兴趣。我只是请求一些数据,比如需要的瞬时最大流量等。老总告诉我,你一个小时打多少次,把你需要的总容量,除以一小时,就是它的流量,我这么多年就是这么算的……

网友(点评):
鄙人尽量避免拿自己的长处,去较量别人的短处……我在铝合金熔铸上几年的经验,我也从来没跟人提起。在岩心钻机上几年的经验,也不想跟别人谈。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不肯用心,谁若稍微肯用一点心,那点技术都能明白。

网友(点评):
有时候,最基础的数据最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点评):
对技术,喜欢逍遥老兄的态度,搞明白技术,不是炫什么,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网友:
先不考虑阀的动作时间,因为基本上没有阀门有这么高的响应速度
先不考虑活塞运行过程的摩擦力,如此高的移动速度,对密封件是个考验
按无杆端加压,有杆端常压,0.55MPa的力是69115N,移动0.35米做功24190NM用时0.076S
活塞(杆)的动能是16200NM,差值用来克服摩擦力
再计算气流的移动速度,流量是0.57立方米/秒,气流移动速度按15米/秒计算,所需管道直径220mm(不现实)。
如果加大流速,气流阻力损失大
按照气流速度计算管道和阀门的压力损失,可以反推储气罐中所需的压力。

网友(点评):
反向思维,有时更接近于真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与厂家沟通,名称带个“总”字,并说冲击气缸就是其设计的,总算大概明白了意思。我画的图如下,结合 ...

这是气罐阀门以外的一种新思路。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