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夹具热变形,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1):
两块940X125X20t的焊接夹具,中间是三个钢板焊接,由于点焊26个点产生大量热量,做几十个夹具就热变形了,焊接产品也就变形了,请问大侠们有何良策呀?

网友A:
加内水冷,这是唯一的简便方式

网友B:
大侠知识面不是一般的广啊!
另,相对长宽940x125来说20的板厚是否也薄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内水冷,这是唯一的简便方式

请问在940的方向上不好打深孔,能不能在侧面铣槽再焊个盖板做内流道,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940的方向上不好打深孔,能不能在侧面铣槽再焊个盖板做内流道,可否?

结构强度够了,就可以,但这类材料难以焊接合格,漏水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就是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知识面不是一般的广啊!
另,相对长宽940x125来说20的板厚是否也薄了点?

如你所说的确如此,现在是设备结构空间所限,厚度加不了多少了

楼主:
请问防止热变形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
什么材料受热都会变形;按988大侠说的:夹板内置循环水路进行冷却吧。

楼主:
夹板内置循环水道无法加工。在侧面附上铜管水冷,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附上铜管水冷,应该不错,或将管了压扁,效果更好

网友(2013-11-10):
或者考虑用氮化硅陶瓷做?我们公司做给很多夹具,因其耐高温不变形,深受客户的好评。jjmb1688@163.com

网友:
楼上的高见  高温陶瓷   就是价格高。不知楼主的这个产品附加值高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