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碳纤材料的压力屈服强度,如何换算为拉力,冲击力等强度的值?

楼主(2013-07-01):
各位高手,希望不吝赐教。

已知碳纤材料的压力屈服强度,如何换算为拉力,冲击力等强度的值?

网友A:
玩碳纤维,你甭自己计算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你就乖乖找那个公司的实验参数,

不同公司的碳纤维,某一个参数可能是一样的,但其它参数完全不同,

另外,设计结构的时候,与增强树脂及其热压的方式还有关心,自己闷头计算这些,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呵呵。

网友(点评):
应该不只是碳纤维吧,所有材料的拉力和冲击强度都是通过实验确定的

网友:
那个不能这么换算吧,那貌似是两个概念啊,能换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碳纤维,你甭自己计算这些东西,没有价值,你就乖乖找那个公司的实验参数,

不同公司的碳纤维,某一个 ...

感谢关注,就是想学着算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