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垂直升降的皮带机

楼主(2013-07-01):
各位大侠,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分享一下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没听说过有叫垂直升降皮带机的。只知道有斗式提升机,波形挡边带式输送机的,垂直式埋刮板输送机。。。还有么叫垂直振动输送机。
楼主不会是皮带机安装在升降装置上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有叫垂直升降皮带机的。只知道有斗式提升机,波形挡边带式输送机的,垂直式埋刮板输送机。。。还有么 ...

就是皮带机的腿可以垂直升降 皮带一直保持水平

网友(点评):
明白,升降机,联通上下轨道或皮带机用的,这个蛮简单的,应该不要什么资料,机械设计手册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皮带机的腿可以垂直升降 皮带一直保持水平

你看看这个皮带机 我画圈的部分你知道是什么升降装置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带有可调整高度的水平运动皮带输送机,你画圈部分是“丝筒”顶部装有可以调节高度的摇把。原理是丝筒距离(高度)变化引起左侧交叉连杆涨角变化拖动被动面支脚角度变化及支脚水平位移,利用平行四边形原理达到调整水平运动皮带输送机高度的目的。

网友:
那个升降系统看着像是液压的?

网友B:
升降机,这个蛮简单的,应该不要什么资料,机械设计手册足够了,看初始要求(升降幅度,高度,位置等等)一步一步按手册计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机,这个蛮简单的,应该不要什么资料,机械设计手册足够了,看初始要求(升降幅度,高度,位置等等)一 ...

这个动力采用什么样的动力呢 大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动力采用什么样的动力呢 大侠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你什么都没有说,不好确定什么做动力,比如你的升降行程,负载,工作环境等等。还有就是能用什么,想用什么?油缸,气缸,各类马达都可以。

网友C:
剪式升降,画圈的部分是导向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你什么都没有说,不好确定什么做动力,比如你的升降行程,负载,工作环境等等。还有就 ...

升降行程200  负载200公斤左右 工作环境饲料厂  最好可以手摇升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剪式升降,画圈的部分是导向部分

这种导向具体是什么 ?还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导向具体是什么 ?还请指点

两百,一巴掌长,还要升降,把皮带机给个斜度不够了吗,而且你送料是柔术性的,为什么不能有坡度呢?

网友D:
饲料厂用的?运编织袋的?

还是把工况说清楚的话,能有更好的整体方案啊。人家说的你不了解,你又不说清除工况,
大家永远都是蹭来蹭去的,对不上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饲料厂用的?运编织袋的?

还是把工况说清楚的话,能有更好的整体方案啊。人家说的你不了解,你又不说清 ...

不好意思啊 饲料厂的打包机 他们的袋子大小不一样 所以要求调高度

网友D:
调高度的方法,很多的啊。
比如,到老板的车里拿出来千斤顶看看就知道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高度的方法,很多的啊。
比如,到老板的车里拿出来千斤顶看看就知道了啊。

试过了 不好用

网友:
还比如,小孩子玩的拳头塑料枪,那塑料随便造出来的那么多节拳头,自由度都那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不好用

加宽,前后各装一个,中间丝杆就连接起来,我才不信不好用。
你一点都不改,直接套用的话,当然不好用了。

轿车用的是,顶一个点的。你改成加宽型不就成了吗?

网友E:
这种结构是直接用气缸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是直接用气缸驱动的

这种结构 有更多的图片吗      405821449@qq.com

网友:
马达加涡轮蜗杆就好了

网友(2014-04-04):
剪式升降机构就可以实现

网友:
皮带往复式提升机,还是那种斗式提升机。

网友(2014-05-04):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皮带机 我画圈的部分你知道是什么升降装置吗

这个应该是包装机下面的立袋输送机,你这个调节是丝杆螺纹调节的

网友(2015-02-12):
一个简单的升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