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花键要铣,用普通立 横铣机床,请教

楼主(2013-07-01):
  最近车间弄个了2件的矩形花键要铣  规格6x90h1X80h1x20d9
    没铣穿  在直径90的 长度260 长棒棒上只铣个40长

  条件比较差  我准备叫划线画1个齿出来 然后在横铣上 用加长杆装个2个直径63的三面刃铣刀(这个尺寸保证根部符合要求) 间距保证20d9   分度盘夹住
然后对刀划线在铣  就粗铣完六齿保证间距后
    多余的量在拆下一把铣刀 对下刀 慢点分度 铣多余的量  慢点接刀好看点吧
   新人就只能想到这了,  比较扯  希望这方面的师傅给点意见

楼主:
  师傅们都休息克了  还是加班在

网友:
你贴个图出来呗,说不明白

网友:
嗯,大概差不多,我们这也经常铣这样的键,我建议你可以划线这作为参考线,不要双刀,你用单刀找中心,找中心时最好贴一张簿纸这要纸让刀刮破就以此这准,刀的厚度要比键糟的宽小,这些都好弄,就是加工圆弧部分时要注意因为一搬的这种键都以小径定心,一定要记住刀要在工件被加工的中心,先粗加工,留量10丝精加工,在分削剩余部分时所转的角度越小越好因为那样圆弧更准过度刀痕也好看。不知我是否说明白。

网友:
楼上的是位高手~

网友:
用分度头省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卧式铣床合理加工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多谢4L师傅意见 我试试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