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方法切割砂布

楼主(2013-07-01):
切割四层砂布,厚度5毫米,用什么方法切割比较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形状和尺寸要求?异型可以用水刀,矩形用裁剪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形状和尺寸要求?异型可以用水刀,矩形用裁剪刀就可以了。

不知道水刀切割后会不会弄湿材料,用于切割圆形,效果如何,裁刀磨损快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

什么刀片耐磨,在切割砂布时,30分钟就要换一次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水刀切割后会不会弄湿材料,用于切割圆形,效果如何,裁刀磨损快吗,请指教

裁剪刀磨损会很快。砂布本身就是一种磨料这个不用解释的。用与切割圆形可以考虑用水刀你必须做专用夹具机构来完成比较好,我只是见过一个工厂是做类似产品的。设备也是进口仿制的。

网友(2013-12-30):
楼主的砂布是不是用来磨脚的?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的,如果只是单一 做一个的话,用剪刀就可以。何必用线切割呢?如果是量产的话,可以到砂布厂定做。砂布厂是先有布后有砂的。

网友(2014-10-30):
有专门的激光切割设备,你可以找找金运激光,设备投入高点儿,1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