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里面的弹簧选项

楼主(2013-07-01):
以前装配的时候都是自己手画弹簧,后来发现动画里面有弹簧的选项,结果不会用。。。
按照步骤来,总是提示“模拟单元的结束位置未定义”。
求高手能给讲讲正确的步骤吗?

网友A:
这是是做弹簧模拟仿真的,不是帮你画弹簧的。

网友:
这个只是模拟弹簧的性质,不会有弹簧实体出来。你先画一个弹簧,然后选这个零件,再点击线性或者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是做弹簧模拟仿真的,不是帮你画弹簧的。

网友:
这个也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