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变形,销放不到孔里去?

楼主(2013-07-01):
一个直径25的销和直径25的孔,材料45钢,零件加工时的公差是2~4个丝,如果淬火后会不会有变形,淬火到45~50HRC。会不会让销放不到孔里去?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能单独淬火。

网友A:
留量,淬火后回来磨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量,淬火后回来磨一刀。

淬火后变形量说不清楚,但是45钢淬火后变形量比较大,建议按照大侠的工艺

网友:
淬火后不变形是不可能的, 除非真空淬火。。。

网友(点评):
真空淬火 变形小 嘿嘿。

楼主:
要留多少余量啊?如果 不磨的话是不是放不进去啊?

网友:
要用来干嘛,45号钢要淬火到这样的硬度,不怕脆
常规做法:留量,再磨一道

网友:
轴上打个穿丝孔,淬火回来后按销的实际尺寸线切割孔的尺寸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自己装配的 自己装配的话怎么搞都行 ,对方装配的话老实留余量了再精加工

网友:
上图纸呢,看位置,看数量。在定啊。

网友:
我只能说no pictures,you say a JB

网友:
淬火后要加工,否则放不进去。

网友:
这个会变形
我们这里是中频淬火,会避开销孔位置
如果避不开的话,可以在销孔上面盖一个铜片,这样可以保护销孔表面不被热处理(只适用于感应类热处理)

网友:
先做孔 淬火  销轴实配

楼主: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

网友:
淬火前的最小间隙如果有0.05以上应该没问题,销子可以砂一下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没发生过。。。

楼主:
如果放不进去那只能自己磨砂了。

网友:
淬火都会产生变形,建议留余量再加工。‘

网友:
必须要留量,精加工

网友:
不用试,普通淬火肯定变,真空淬火没问题。

网友:
会变形,放不进去的

网友:
这个条件淬火处理,留出孔的变形量,数据资料不知能查到不

楼主:
我现在已经加工回来了,没什么问题,都可以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