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X轴和Z轴动不了?

楼主(2013-07-01):
数控车床买过来一个多月没有用,疑似生锈了。手轮摇动X轴、Z轴出现转矩异常报警,进入紧急停止状态。机床厂家服务人员过来说是整流器和刹车坏了,换了机床就可以动了。请问各位其中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买来才一个月?以后够你折腾了。

网友:
假如的确带抱闸,那抱闸打不开,是会报警.
X轴应当是带的,问题是Z轴不该啊.

网友:
质量有问题啊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首轮好使但是移动没多远就报警了?此为限位?或者根本不能动直接报警?看看电柜里哪个电器原件坏了吧,不可能生锈吧,就是一个月时间再差的天气也不可能生那么多影响行程的锈

网友:
报上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首轮好使但是移动没多远就报警了?此为限位?或者根本不能动直接报警?看看电柜里哪个电器原件 ...

对,手轮打到×1,稍微摇动一下就报警。不是在极限位置。

网友:
从楼主闪烁的言辞,基本是违规操作出现过重大事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手轮打到×1,稍微摇动一下就报警。不是在极限位置。

那就是只要移动就报警看看电器系统吧,生锈这种可能性感觉不大,可能厂房内空气太潮导致电气部分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