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住一个半球镜片的球型面

楼主(2013-07-01):
我要定位一个半球镜片,只能夹住球面,又不能伤害到镜面,想用吸盘,但是球面的不好吸住,各位前辈可否给我支支招想想其他办法?

网友:
最好是上个图

网友A:
上图或者照片

网友B:
球面需要朝哪个方向?定位后的工序都有什么?
俺得知道哪里不能碰不是?

网友(点评):
有道理,楼主说的太含糊了!

网友C:
真空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或者照片

这样可以看到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住

吸盘是锥形的面,吸不住球面啊

网友(点评):
你这个问题,就是吸盘选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球面需要朝哪个方向?定位后的工序都有什么?
俺得知道哪里不能碰不是?

不能碰伤球面,然后图片我发上去了,还有一点是调整的时候因为很小移动量 所以在投影一下看的,还得考虑夹具是否挡住投影仪的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或者照片

7楼

网友B:
半球的直径和高度你还没说呢。
如果只是两个零件粘贴在一起的话,到SMC网站里找些风琴式矮个子吸盘,软边的,就没问题啊。
从料盘吸附半球时,要给一定的预压后开始吸。吸气开始过早,很容易把圆边吸进去(往里折进去)而导致吸附失败。
如果半球直径太小,买不到合适尺寸的吸盘,需要的量也不多的话,我倒是有个损招。

就是自己做个小模具,自己造吸盘头。
胶,就用冷粘硅胶传送带用的专用胶水。灌进模具后,放两三天就好了。蛮结实的。

关键是,吸盘的头,必须是上部较厚较硬(XY方向定位较好),下摆较薄较软(吸附效果好)。如果,半球型号是固定的,吸盘中空部分就直接做成比半球稍大一点的圆弧。
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球的直径和高度你还没说呢。
如果只是两个零件粘贴在一起的话,到SMC网站里找些风琴式矮个子吸盘,软边的 ...

谢谢啊,不好意思忘记说尺寸了,我的球直径才8mm,长方体是截面为3*3,高20mm,这类的吸盘我看过,不过好像没有那么小的吸盘,吸盘太大的话又会挡住半球导致投影仪看不到它,所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球的直径和高度你还没说呢。
如果只是两个零件粘贴在一起的话,到SMC网站里找些风琴式矮个子吸盘,软边的 ...

前辈,问下做个模具的话会不会很贵?

网友(点评):
一个芯、一个壳,还都是圆的。学生用台式小车床都够了。材料随便找。你说多少钱?

网友(点评):
就是型芯表面要做好抛光。

网友(点评):
又忘了一件。注进去之前,在型芯和型腔表面涂上薄薄的机油。不然,分离很费劲,或分离不出来。

网友:
自己有车床的话,就是胶水20块左右。没人要的小铁棍子,就够了。

网友:
模具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球的直径和高度你还没说呢。
如果只是两个零件粘贴在一起的话,到SMC网站里找些风琴式矮个子吸盘,软边的 ...

前辈,我看了下淘宝,是这个胶水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184.fWbzhG&id=212185950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我看了下淘宝,是这个胶水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184.fWbzhG&id=2121 ...

你那个,我没用过。不知道金属上的剥离效果怎么样。还有,必须是对粘贴物表面清洁要求高的东东。
(意思就是,我弄得不干净,就容易脱模喽

我用的是这种。

http://detail.1688.com/offer/977454417.html

网友:
看量大量小,大量的话,做个专用夹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我没用过。不知道金属上的剥离效果怎么样。还有,必须是对粘贴物表面清洁要求高的东东。
(意思 ...

前辈,我做了个模具,您看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我没用过。不知道金属上的剥离效果怎么样。还有,必须是对粘贴物表面清洁要求高的东东。
(意思 ...

突然意识到我的模具问题比较大,是不是也要设一个浇道口啥的

网友:
刚睡醒。。。
型芯型腔,就那么做就行。
只是,吸盘形状,参考一下下图。
7mm直径的外径,尽量粗一些。太细了,稳定性差,定位精度底。
型芯上先涂一层浇水后,再套上型腔。这样,能防止气泡产生。
然后,从上面往下灌进去就行了。
这种胶水,是靠空气固化的。空气接触面大点好。

别忘了,型芯的球面,要做好抛光。不然,不能保证100%吸附成功率。

网友(点评):
大侠助人为乐,可敬!只不过现在公共场合是不允许抽烟的!

网友(点评):
嘿嘿,我没点火 (^.^)

网友(点评):
所以现在出去吃饭,先看能不能抽烟、有没有麦芽浓度4.0以上的啤酒或二锅头。。。越来越难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