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距螺纹宏程序预读走刀有停滞

楼主(2013-07-01):
#7=5
N10G32W-#7F#7
#7=#7+1    ←   这里递增的时候走刀会出现停滞,怎么解决?
IF[#7LE10]GOTO10

系统是广数980TDB

网友A:
先计算后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计算后加工

问题是G32W-#1F#1,下一个就是G32W-[#1+1]F[#1+1],两个指令中间会停滞走刀一圈,再走刀。

网友:
我用的也是980TDB 还真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等高手来解答吧

楼主:
急需解救啊!大神在哪

网友:
用while就好了

网友:
w-#7   改成Z-    螺纹要的 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