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孔的装配

楼主(2013-07-01):
请教各位老师一下,我这有个机加工的空,340 +0.017/-0.04,现在加工后,最小公差+0.12,可以用吗?

网友A:
如果按图纸公差要求,那就表示你做废了!

网友B:
这个必须报废,当然可以想很多办法补救

网友:
孔整大了 貌似不好整

网友:
废话 这还用问吗   当然不能用了    要树立自己严格执行工艺制度的理念和精神  不能怀疑和抱有侥幸心理

网友:
图纸标的公差应该是需要过渡配合。孔大了就报废了。是什么材料的啊?如果装配要求不严的话可以把工件加热处理,冷却后会变小一点

网友:
铁废,要不找些棒子配配。

网友:
看看是个什么样的配合,也可以配公差用

网友:
单独孔就340的料,废了太可惜,那活毛坯也贵了
自己用还是代加工   零件用途清楚么

网友:
看看可以配作吗?和设计人员商量一下。

网友:
对,可以先和设计人员联系一下,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从技术上配合,如果不行,那么就是废了,能用是能用,因为轴一定能装配,不过不符合技术要求。

网友:
跟老师傅商量下啊

网友:
现在有种叫工业填补剂的  很好用比电焊什么的强多了。。。。专门对付轴承孔超差的。。耐高温 抗腐蚀

网友:
工差是死的人是活的,要看零件用在那里。如果是外协加工最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图纸公差要求,那就表示你做废了!

网友:
基本不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必须报废,当然可以想很多办法补救

可否内孔面堆焊重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