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加工件都要留一定的余量,那留余量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2013-07-01):
凡是加工件都要留一定的余量,那留余量的依据是什么,经验?还是粗糙度?还是公差?(由参照的教科书吗?)还有粗糙度是越大留余量大,还是越小留余量大?求高手指导。

网友:
这个东西,各厂有‘厂规’,锻造、铸造都有规定,你找那个东西,就知道了,

网友:
粗糙度尺寸稳定度,去除加工过程中微量变形等等都用到

网友:
留余量慨念很宽,确实要根据产品要求以及加工工艺来决定

网友:
合理加工余量是工艺的一个难点,多了费工、费时、费钱,少了不能保证质量。理论余量一些手册可查到,那也是个大概值。合理的工艺余量是长期实践经验、各工序实际生产情况和市场材料供应相结合起来的产物。

网友:
经验,不好说,像有点淬火料都是留单边0.1~0.2一样,记得使用就好了

网友:
上上礼拜被要求写齿轮轴工艺卡,故目前记得书上是说和上道工序的表面粗糙度和表面缺陷层深度及上道工序留下的空间误差,就是行为误差了,再是本工序的安装误差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加工余量的选择和零件的材料,加工方式,装配方式等等都有关系。具体加工余量的选择需要查表决定。

网友:
影响因素比较多,需要综合考虑,经验很重要

网友:
看用什么设备加工,做什么活,生产目的及方式是什么就好分析了。

网友:
加工余量好像是按照各种加工方式的经济加工精度的公差值为依据确定的。工序间的最大余量是本工序的最大极限尺寸减去上工序的最小极限尺寸,工序间的最小余量是本工序的最小极限尺寸减去上工序的最大极限尺寸,按照这个方法计算。机械加工手册有各种加工方式的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工的加工余量值。实际操作可根据设备的性能和操作者的能力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