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力该怎么计算?

楼主(2013-07-01):
我想问的是根据这条公式:k=(G×d4)/(8×Dm3×Nc)
我的弹簧直径是2.5mm   中径是20mm    内径是17.5mm   外径是22.5mm   长度为50mm  ,10圈,有效圈数是8圈,根据您给出的刚性模数G=206Gpa   代人得:k=(2.06X10^11X0.03317M) /  (8X8mX8) =6.83X10^9Pa / 512=13345742.19 N/M
额 这样子算对不对额。。。。。我总感觉这是错的,估计是错在单位换算上面,以前没算过  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网找的资料。求大侠们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6.83X10^9Pa / 512=13345742.19 N/M”,单位怎么突然变掉了?
可能公式里的因数带量纲。否则量纲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3X10^9Pa / 512=13345742.19 N/M”,单位怎么突然变掉了?
可能公式里的因数带量纲。否则量纲不平衡

NI你好  我想问一下  什么叫带量纲???????????额 还有  难道最后的数字不是这样子的么  还是谁13345742.19后面跟着的应该是Pa?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
量纲简单地说就是单位。
一个物理式成立的最基本条件就是等式两边的单位是一样的,只有单位相同的量才能相加减。
单位是不能随便改变,也是运算的重点之一
K=(G×d4)/(8×Dm3×Nc),那么如果等式成立,那么右边运算得到的单位应该是N/m ,而你运算得到的是N/m^2,就说明这个式子里的8这个数是有单位的。
有单位的数称为系数。无单位数称为因数
一般手册上的公式都是换算好的,只需要把它规定单位的数据直接带进去就行,不用再单独去算单位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公式,8还是没有量纲的,建议你下次打公式,指数要加“^”号

网友A:
量纲分析还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一个很长的公式,简单的检查一下量纲就大体知道对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纲分析还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一个很长的公式,简单的检查一下量纲就大体知道对错

额   好吧  几天听见了一个新的名词 量纲分析,恩 等下去查查资料,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不过  大侠 你能先帮我把这个东西算出来么,我是真心无力了。。。

网友(点评):
看过你几个帖子,概念类的东西很模糊。有时间最好自己去复习复习。理论计算中,单位计算(量纲分析)也是重要的验算方法。这个是高中生就该具备的东西。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85e75f242336c1eb95e03.html
我查到的..按要求带入就行

网友:
这是计算结果

网友(点评):
兄弟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B:
那就用手算一次呗,太懒了吧

网友(点评):
诶 底子不够看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好吧  几天听见了一个新的名词 量纲分析,恩 等下去查查资料,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不过  大侠 你 ...

额  我高中时技校,那个时候这些不是重点,老师也没具体讲,自己也没研究,全自己的天赋了,诶  本身数学就不好,所以在论坛里面问了,希望各位不要笑话我饿。。。。虽然的确有点那个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b3285e75f242336c1eb95e03.html
我查到的..按要求带入就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手算一次呗,太懒了吧

什么啊。8楼的n=10,改成8,就是那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