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表面扇形槽怎么加比较好?

楼主(2013-07-01):
各位师傅,要外包做个东西,我对加工这块不熟悉,下图工件的表面扇形槽怎么加比较好?

工件材料:硬铝(具体牌号没定,具体就是要有一定的耐磨和强度)。
数量:1件。
工件:最大外径250,厚度20

补充内容 (2013-7-2 08:11):
表面时有点像斜-平面固定瓦块止推轴承的扇形,只是比止推轴承的扇形要密。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斜-平面固定瓦块止推轴承的加工工艺的?
个人认为两者加工方法应该相似。

补充内容 (2013-7-2 08:13):
槽深在径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在圆周方向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3-7-2 08:18):
如果哪位大侠感兴趣想做的话,我可以发图纸过来。

网友:
数控铣床,根据设备的系统用UG直接出程序加工

网友A:
三轴的话是做不出来的 无法清根,要主轴可以偏转角度的才能玩,或者加工台能偏转角度

网友(点评):
那不是要五轴加工中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话是做不出来的 无法清根,要主轴可以偏转角度的才能玩,或者加工台能偏转角度

你跟客户沟通沟通,清根的地方有轻微过切行不行,不行是只能上五轴。行的话三轴清根就可以的,用1毫米的铣刀清根略微过切点

网友(点评):
我自己设计的,要找人做。

网友(点评):
我不明白轻微过切是指发生在槽底部吗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有些还是不太明白。
用三轴机床加工的话,是用立铣刀吗?
铣刀角度是图中1、2、3的哪种?
刚才说的清根是指在B处吗?
发生过切的地方在A处?

网友(点评):
三轴的铣刀不能斜过来吧。。除非工件斜着装夹,那不是还要有专门的夹具

网友(点评):
1,2,3地方你的刀是平的 而底面是斜的,当然会过切,用小刀的话过切会很小你自己设计的 不影响你使用就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2毫米是设计要求的功能性高度,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个毫米,给1毫米铣刀有个让刀的空间?

网友(点评):
2毫米根部是否可以在右面方向上加个1毫米直径的半圆?这样底部方向上只增加半个毫米。

网友:
传统的工具铣床配回转工作台可以

网友(点评):
要得特型铣刀,,,,,,

网友(点评):
主要是槽深都一样,意味着升角在径向是变化的,需要五轴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是铝合金的,可以线切割多块,然后后拼起来。线切割割这个面很容易,锥度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铸造

网友(点评):
就一件,铸造的话费用和周期太高。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能够做的出来呀   从表面看你的那个油槽应该是往中心越来越深
    小立铣刀  地平面磨成斜面的   手动编程蛮轻松的
个人感觉这个应该是高速轴承盖之类的玩意

网友(点评):
油槽深度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是种抛光盘,原理和止推轴承差不多。

网友:
量大的话,铸出来合算点!

网友(点评):
先车,在上数控铣床了;

网友:
对铣略懂,这一件还有点小麻烦,会亏的.不过还好是铝.定把燕为刀,分度头举起.不断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