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零件图应该怎么表达啊?

楼主(2013-07-01):
这个图的主、俯、左视图怎么表达比较好啊。

网友:
就以75  85  这个面为主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这件,主视图左右侧取单侧做剖视图。俯视图直接画,不用剖,但是筋板要做透视标注。左视可以省了。标注里标出直径来,大家都知道是啥。根据图中孔的情况不同,可以在主视图或者俯视图中加局部剖视图来解决。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
手绘图,也可以透视标注吗?

楼主:
手绘的画,这样画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绘的画,这样画可以吗?

视图错误,右视图的肋板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