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社友帮忙翻译一下图纸 ,不胜感激。

楼主(2013-07-01):
求助各位大侠 ,帮忙翻译一下图纸 ,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其实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张图,如零件的用途等,也好让大家有个方向。再就是,哪些句子你不明白的,写出来,大家也好有针对性。再有,你的标题栏最好也给出来(可以擦除公司信息)。

上面: 1 1/2 D.S.A -1/4P -1/2 L 应该是1.5英寸的双头螺纹接头,螺矩 1/4 英寸, 导程 1/2 英寸 (是双线螺纹)
          L. H. CUT THREADS: 左旋螺纹
       (Both Ends):两端

键槽图不用翻了吧。

下面:

      技术要求:
1. 除非另有说明,尺寸单位都是英寸;
2. 除非另有说明,要保证公差;(直译为 公差适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看标题栏,因为只有标题栏里给出公差信息,这句话才有意义。)
3. 去毛刺尖角。

不保证准确,仅供参考。

网友:
这图,除了螺纹型号需要你自己查查,其他的部分英文看不懂也没事。图看明白就行了。老外的图纸,公差一般在下面单独标注。

网友(点评):
话说,这个键槽深度的标注方法。。。

网友(点评):
呵呵,不合国标而已。人家不是中国人。哈哈

网友(点评):
其实,对数控加工来说,这样标反而更好。因为刀头侧位,找到的直接是外园,那么这么标可能反而合理。国标的标法适合检测,不适合加工。

网友(点评):
但是ASME Y14.5 和 Technical Drawing 第五版 中 Keyway的标注方法和 国标是一样的。我怀疑画这张图的人是因为加工方便而这样画的。。。

楼主:
多谢各位社友了 ,帮助太大了。感谢。

楼主:
唉,都怪以前没好好学习A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