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美贴了一张图后

楼主(2013-07-02):
在一个论坛上,有一位家住圣何塞的美国人贴了一张图,询问加工时间。材料为45钢(AISI 1045)。并问这张图是否符合标准。

下面是几个回复:

1. 我不懂车工,但我喜欢这张图。清晰,到位,所有标准规定的都呆的是地方。。。

2. 我估计得2到3小时。。。
    好图。干活的人肯定能通过。绝大多数人能根据这张图干出成品。

3. 我不太习惯这样的图纸。不幸的是,我见过的图大多是画在胳膊上的,或者是用拐棍划在地上的。。。

4. 我干车工不快,这图公差太严。粗糙度可以到32微英寸,怎么也得4到4个半小时。
    平行度公差也许对,但最好是同轴度,只是个人意见,因为这是圆的。
    不管怎么说,此图是极好的,我多希望有你这样的人给我画图啊。

5. 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快,现在我老了干得更快!要是回到1972年,那是我能力的高峰期,20分钟完活! - 至少这就是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我不想争论,但你们差得远,35年前的人老牛了。

6. 得看工具和技术。用数控,再有夹具的话,不到两小时,一小时75刀,你给150。活+料。

网友:
我不懂幽默,但喜欢类似的回复评论。

网友:
这公差不算严吧。1道多一点。上次看轴承加工的工艺流程,检测是就是在1/2000in上做的。

网友(点评):
PS.这图咋看都像是SW出的。。。

网友(点评):
标注,标题栏,线型,色泽我也感觉是SW的

网友:
板凳,就是SW出的,我们也都是这样出。图纸比例、布局、尺寸,公差都到位的话,看着是真是一种享受。如果这张简单的零件图来个轴测图的话,我感觉就掉价了,公司好多人忒简单的东西也整个轴测图,看着就不是滋味

网友(点评):
第三视角

网友(点评):
就是,很多东西不需要轴测图,那么简单,以为工人看不懂吗?人家每天干这个。貌似从三维直接导出二维图纸后,画图能力是不是退化啦??还是觉得老工程师厉害,直接出二维

网友(点评):
不给轴测不行啊,就是简单的也得给,不是不会看也不是不能看,那是人家不想看二维图,所以只能二维加三维。结论是干活的人懒得细看图纸的无奈之举

网友:
冒昧问一句,那几句英文的准确翻译是什么,别根据图猜

网友A:
这老外画图水平一般,一个视图能解决的问题,给弄了三个视图,右边视图还无用。

xxxx(依害怕大虾之意,此处略去若干字儿)。

网友(点评):
伤感情……是有点……那好吧,我编辑下。。。

网友(点评):
技工水平也不如想象的那么高,连公差符号都认错。不过这都不主要。

网友(点评):
令人内心触动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些老外,不管多大年纪,无论三十岁还是五十岁,却都保持着一种 “天真” 的心态?而 “天真” 在我们这儿却已沦为嘲讽词?这是我从楼主的帖子中感受到的。

网友(点评):
1.一个视图足以表达;2. 俯视图错误百出:基准不对,不应全剖,没中心线,尺寸线乱七八糟,公差也不规范,槽尺寸没给。。3.就这,下面一大堆人叫好。。一个人最好不用“平行度”!4.一代不如一代,老美也这样。。。

网友(点评):
处士请了,因为翻译的原因,变成中文后就显得“天真”。不天真的我没翻。我从没见过一个内向的美国人,也没见过一个口拙的印度人,更没见到过一个真诚天真的美国人。

网友(点评):
没伤感情,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一言难尽……

网友(点评):
逍遥是个耿直人!

网友(点评):
大侠犀利,但貌似没平行度吧

网友:
那个右边视图说明了是三角法,不过图纸下面标注法里的外文可能有,但这样比较直观,虽然确实没啥用
第一句说了一个简单事实。第二句伤感情。

网友:
求解图中 RD1-RD4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root diameter 翻译是齿根直径,这应该是直径不同的轴段吧。

网友(点评):
一个人回复说,这根轴看起来象方的,所以楼主就添加了RD。这是第二版了。

网友(点评):
哦,代表是装轴承的?

网友:
加工精度较高,普通车床不好加工吧

网友:
请教图上那个红色虚线框是什么意义?
毛坯形状?可是没有相关尺寸啊?

网友(点评):
没意义,截图时鼠标正好放在主视图上,就把虚框截下来了。

网友:
一刀下,切断,完工,就是这公差得磨。图纸不规范,,,,,那么高的要求竟然没标同心度,标的平行度有啥用。

网友(点评):
平行度,哎……是径向跳动吧

网友(点评):
查了一下,,,,是总偏转度。

网友:
这个图貌似少了表面粗糙度。

现在计算机出图这个质量,个人感觉主视图可以直接省略。

看不太清楚,尺寸链貌似是英寸单位。所以在没有老美的标准条件下,不好确定给定的型位公差到底属于什么量级的。

附注的回复很幽默,是个亮点。

另外,二楼永远有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老外画图水平一般,一个视图能解决的问题,给弄了三个视图,右边视图还无用。

xxxx(依害怕大虾之意, ...

专家解读

网友B:
左视图不对吧 ,貌似中间的该是虚线

网友A:
剩下该咋标咋标。
视图多则无力。

网友(点评):
剖面只保留左上角,还能继续省墨

网友(点评):
这才是好图!佩服用简单的线条就能把问题描述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剩下该咋标咋标。
视图多则无力。

好吧。

网友(点评):
果真还能省墨啊!

网友:
喜欢这句
=
=
5. 我年轻的时候干活快,现在我老了干得更快!要是回到1972年,那是我能力的高峰期,20分钟完活! - 至少这就是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我不想争论,但你们差得远,35年前的人老牛了。

网友(点评):
原文:I was fast when I was young and the older I get today the faster I was then. Musing back to 1972 when I was t the peak of my powers I could machine that past in 20 minutes - or at least that...

网友(点评):
or at least that's what I'd tell the young guys as I closed my arguments alluding to their present day inadequacy and the superiority of machinists 35 years ago.

网友(点评):
感觉还是中文好,,,,,,,,,,

网友:
楼上的貌似对这图都表示小儿科

网友:
一个全跳动,老美出的图不是按我们的国标。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我急的时候也是直接SW出图,但我设置了的,出了也是国标。大家都看得懂。

网友(点评):
其实他什么标也没按。就是对照ASME Y14.5查,至少也能找到七八条错。

网友:
另外,不是出于幽默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看看公差与配合这本书,最少保证不会把形位符号看错

网友(2013-10-16):
你好,我这里有个铝板(配件很小)  客户要求粗糙达到RMS64,请问这是哪里的标准?  盼复   谢谢

网友:
图一般般吧,剖的太麻烦了。。。

网友:
好个屁,我一眼就能看出两个问题,第一:这轴没有总长,所以按照每段长度加工出来,肯定有问题,第二:这个老美就不懂轴段不能画剖面线,要表达头部内孔和退刀槽只能画局部剖视,这个是常识,这老美都不懂,你还喜欢他的图!别崇洋媚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视图不对吧 ,貌似中间的该是虚线

那是第三视角

网友C:
首先图纸上面的两个视图是多余的,再者,1.4960用得着这么精确吗?还有图纸尽量用符号而不是文字,我最近在审图闲聊几句莫怪。

网友(点评):
切合实际的道理!

网友(2013-12-26):
你觉得装配图和零件剖面图需不需要打剖面线呢?我们这里的图无论前述何种,统一密密麻麻线条,无论实际尺寸多大统一A4出图。这也许是出图经验,但我还是不太理解为何这样。

另外不太清楚1/3+1/3+1/3为何等于1?

网友(点评):
密密麻麻线条指没有剖面线只有一堆轮廓线。尽管我知道倒圆弧处CAD打剖面线容易失败

网友:
感觉也没什么啊

网友:
大家参考下局部剖

局部剖表示实心轴上孔或槽的

局部剖表示实心轴上孔或槽的

网友:
绘图视角

网友:
我怎么觉得侧视图表达有问题?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φ1.496英寸的内孔和φ2的外圆一刀车出,调头车另一端,
先磨φ1.496的内孔,再撑φ1.496的内孔,顶右羰的中心孔,校正,磨外圆 、
应该 能达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图纸上面的两个视图是多余的,再者,1.4960用得着这么精确吗?还有图纸尽量用符号而不是文字,我最近在 ...

是英制的尺寸的话,公差那也不大吧

网友(2016-03-21):
请问你这个是在那个论坛上看到的,我也想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