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初学,大家帮忙看看,点到线的名称该如何写,才能将上面的圆柱定位到中间?

楼主(2013-07-02):
ug初学,大家帮忙看看,点到线的名称该如何填写,才能将上面的圆柱定位到中间?

楼主:
还有在线的同学吗?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选择“点到点”对话框,即本例中,圆心到圆心对齐方式。

网友:
直接移动不就行了

网友:
建义楼主还是用草图一步一步的画过来,参数化建模,这样做的话如果在中途发现有的地方出现错误的可以方便修改。楼主用的UG好象是6.0或6.0以下版本的,万一某一步出错了也只能返回重新做一次了,8.0的可以直接通过部件导航器修改。

网友:
在用同步建模的约束功能吗?过滤器里面过滤下,直接选,不管名称。如果不行的话写个1.1什么的代号都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弄好了!

网友(2013-11-08):
直接草图完成。

网友:
自己摸索摸索把    就是你那个操作的先后顺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