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格式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3-07-02):
请问各位朋友怎样能把CAD2008画出来的DWG图纸换换为能用CAXA打开的EXB图纸?

网友A:
CAXA大开的文件的时候选择DWG或DXF文件格式。这样你打不开吗。

网友B:
caxa不是能直接打开CAD的图纸么,

网友C:
保存DWG格式,打开CAXA点击菜单按钮、文件、DWG/DXF批转换器,可以实现DWG/DXF和EXB格式的相互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DWG格式,打开CAXA点击菜单按钮、文件、DWG/DXF批转换器,可以实现DWG/DXF和EXB格式的相互转换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xa不是能直接打开CAD的图纸么,

不能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XA大开的文件的时候选择DWG或DXF文件格式。这样你打不开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呵呵,楼主客气了

网友:
你就用CAXA打开CAD格式的,完了再保存成CAXA格式的

网友(2018-04-25):
对应的tu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