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圆盘要怎么做结构设计

楼主(2013-07-02):
圆盘每旋转一个角度,边缘的一个点上会固定受到一个向下的压力。圆盘中间安装在分割器上。
怎么做受力分析和强度计算,还有结构用什么样的比较好。。。

上传图了,蓝色的是向下压的

网友:
应该是悬臂梁受力分析。

网友:
圆盘应该算是壳类零件,不能按梁作受力分析。

网友:
同求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上图

图上传了,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是做分析吗,应该按照壳来分析,或者计算
板壳类部件,受力也会有,扭曲变形的可能

网友:
这是考试题吗?有同求者真是怪!

网友:
用力乘以半径计算偏载力矩,如果过大超过分度器允许就在受压力的地方做个支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分析吗,应该按照壳来分析,或者计算
板壳类部件,受力也会有,扭曲变形的可能

壳类零件分析的资料哪里有?

网友B:
我的话,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外缘上需要下压力,我是一定会从下面再往上顶。

因为,我怕客户的操作工踩到上面去搞维护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话,不会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外缘上需要下压力,我是一定会从下面再往上顶。

这个,其实我想过,我的压头是不会压在圆盘上的,直接压在药上。把药压下去。
但别人问我这圆盘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答不上。因为不知道这个圆盘该怎么做设计计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我想过,我的压头是不会压在圆盘上的,直接压在药上。把药压下去。
但别人问我这圆盘是怎么做 ...

你这个设备都需要什么工序?圆盘这么大!?

直接压在药上,药还得压圆盘吧。总之最后,圆盘外围还得受到下压力吧。

不管压力大小,日积月累地运行,还是不保险。

分割器和圆盘的固定螺栓周径也都那么小,螺栓的受力很大的。
分割器本身的输出轴又那么短,时间长了,分割器很容易坏的。
我隔壁就是代理分割器的,经常拿着漏油的分割器回来。

我也已经做过几台圆盘工作台式的设备,底部全带着三个顶轮。对方也是老工程师,我说有这个就没再问什么。
厚度呢,直接扔到分析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设备都需要什么工序?圆盘这么大!?

直接压在药上,药还得压圆盘吧。总之最后,圆盘外围还得受 ...

压头压到药上,药就掉到下面的盘里去了。药有粘性,粘在药盘上,药盘放在圆盘上。做直径2米,主要是为了,让工人能及时换药。以前也是这样,只是现在用到分割器。药盘是5个毫米厚,圆盘20毫米应该可以了?有这方面的设计方法没,资料也行。
分割器是别人厂家专门设计的型号,我给的一些参数。其实我对分割器不怎么懂。

另外,想问下那圆盘一般做成什么样的比较好。能给我点你以前做的圆盘的结构图吗,我只看下形状,有没尺寸没关系。

网友B:
圆盘就是普通的圆盘啊。正中间圆孔精度要高些,我一般都用分割器输出轴的精度。
圆盘总重太大的话,在没用的地方打些大大的减重孔。
你这种大直径的话,做成多层结构,中间厚,外围薄。
2m直径,太容易上下摆动了。分割器输出轴的支撑圆盘也就20来公分直径,上下摆动很难搞的,侧面看着像飘带一样。
推荐你还是在下面加上三个可调高的顶轮,也没几个钱。卖出去以后,客户投诉,再让你加装圆盘轴承(回转轴承)就惨了。

分割器,一般工厂造不好,还得买。
我知道的分割器,有蜗轮蜗杆式和凸轮分割器。凸轮分割器精度也高,寿命也长。
蜗轮蜗杆结构,因为是靠摩擦传动的,得两三年换一次蜗轮蜗杆吧,不然间隙越来越大。
凸轮分割器,几乎没有摩擦,只有里边的凸轮轴承自身的疲劳了吧。

你这个,2m直径的,20mm厚的话,光圆盘自身就500多公斤,加上原料,可不轻啊。还是间歇性旋转吧。
速度快不起来吧。
得多大功率啊。凸轮的个头也得很大吧。
光分割器,就不便宜了。

药盘,还得手工放到圆盘上去?(比如是单发猎枪)
供料怎么不是自动的?起码得做成半自动吧。(这就是几连发霰弹枪了)不就是加个不锈钢台子吗?(就是弹夹啊)
药盘自动上圆盘的话,圆盘尺寸就能变小很多了。车速也就明显上来了。

我呢,一看见这种设备需求,就马上想到加特林机枪,而不是M2机枪。

要我来这个设备,就直接上不停留旋转了。就是加特林机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盘就是普通的圆盘啊。正中间圆孔精度要高些,我一般都用分割器输出轴的精度。
圆盘总重太大的话,在没用 ...

2m直径确实太难搞了,我开始的时候只准备做1米,客户要求2米。1米的话,药盘放得太少了。
分割器的圆盘,直径是30公分,我感觉太小了。我试着加3个顶轮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盘就是普通的圆盘啊。正中间圆孔精度要高些,我一般都用分割器输出轴的精度。
圆盘总重太大的话,在没用 ...

加了顶轮,圆盘轴承就可以不加了吧?

网友(点评):
我自己加顶轮,就是为代替圆盘轴承。但我搞的设备全是自动供料,圆盘上没有人工操作。一旦参合进来人工操作,将来可发生的意外情况就多了。这就要看你跟客户的交涉了。

网友(点评):
你这是流水线改装,还是整机全新设计啊?

网友:
我总觉得你跟客户商谈方案的路子,有点不对劲啊。感觉很被动啊。

我跟客户谈方案时,就要原料或工件的材质、形状和尺寸,还有就是单件生产需要的全部工序包括工序间检查、产能要求、进料前的原料状态、排料后的成品状态、大致预算(这个有点难度)、设备可占最大面积(长x宽)。
其他的,客户可以提供参考方案,但不是硬性要求。否则,设计中很容易发生你这种客户的参数带来的硬伤。而后果还得你负责。

有时,客户会提出来一些参数要求。这时,就要你尽快判断出对你对设备设计不利的隐患,并尽早用有利而科学的论据、从为客户长期稳定生产考虑的角度给与反驳。

网友(点评):
我们的方案,都是老板和客户谈好了,再转告我,我发现问题,只能另外打电话给客户。不是一般得被动

网友(点评):
直径实在不能缩小的话,那就加可调高的顶轮吧。这样的话,钢板10mm也够了。圆盘总重250kg多些。再来些减重孔,还能再减轻一些

网友C:
我是做旋转自动焊接专科机的。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在转盘下的台板下面安装一个与转盘蓝颜色受等量力的气缸组件。也就是说工作时上下形成了一个C形的等量结构。旋转时上下同时分开。有什么情况联系;QQ1009284552

网友(点评):
我下面有个接药的板子,而且板子在滑台上要移动。装个气缸组件是不是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旋转自动焊接专科机的。这种情况一般是要在转盘下的台板下面安装一个与转盘蓝颜色受等量力的气缸组件 ...

                          下气缸面扩大或缩小,空偏心漏。偏心加滑动支点等等。

网友:
下气缸面扩大或缩小,空偏心漏。偏心加滑动支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盘就是普通的圆盘啊。正中间圆孔精度要高些,我一般都用分割器输出轴的精度。
圆盘总重太大的话,在没用 ...

谢谢大哥,受力的问题都解决了,只剩圆盘结构的问题。就是直径太大,怎么做,能减少圆盘的变形呢,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按普通的圆盘结构做可以吗,就是加筋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