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玩玩空间几何吧。

楼主(2013-07-02):
呵呵,有这么一个空间几何问题,如图。

首先,图形已经完全定义了。因此条件是全的。那么根据图中标注的已知条件,怎么求BC的长度。

有兴趣的大侠可以玩玩看。

网友(点评):
9楼重新贴了一个答案,附计算过程。

网友:
忘光了,看着空间几何都陌生,待会儿琢磨下

网友:
感觉有点像高中的数学题

网友A:
左侧是一个小正三棱锥,AB=AC=AE=a? 角BAE与角AFE都是 阿尔法?D点好象没有用到?

网友(点评):
三边相等不代表是正四面体吧。而且实际上也确实不是。

网友(点评):
对,不是“正”。

网友:
叫立体几何,,,,什么时候改叫空间几何了。

网友(点评):
呵呵,要不我也矫情一下。数学上,立体几何是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几何的传统名称。

网友(点评):
这个名字,估计是发帖的时候,脑子里在走别的就串过去了。大侠理解就好。

网友(点评):
3维空间几何

网友:
对纯习题没兴趣。如果是实际工程问题还可。

网友(点评):
嘿嘿,如果告诉你哪儿用的,逍兄就有兴趣了?

网友(点评):
球笼万向节的8点位运动分析。根据目前的损坏情况看,属于不可解润滑问题,即,滚球不能哪个保证滚动,导致滑移磨损。(我感觉就是挤压压溃了)。

网友(点评):
球BC是求解万向节两基准面角度变化的第一步。不过我把这步跳了,直接拿一个推论用解析几何求了那个角。

网友(点评):
莫测高深……

网友:
A和D之间写的那个a,我们没法确定它指的是AD的长度还是AE的长度,望指明,谢谢。

AEF三点形成一个平面,但是我们没法确定B点是否在这个平面里,如果不在,那么貌似条件不全,说错了请见谅。

以上为7月2日的回帖。谢谢前辈的点评。
-------------------------------------------------------------
7月3日解出的答案在18楼,次日中午复查时发现有点错误。
7月4日重新解出了一个答案。贴在这里。作为一个计算控,这题目值得一算。

图片较暗请见谅,手边没有扫描仪,只能用卡片机照相上传,点击可放大。

前提,楼主没有明确a指的是AD还是AE,以下是按照a=AE来计算的。这种情况下a,b,alpha里面有一个是多余条件。
主要是计算方法,如果a=AD,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做出来。
做题的第一步是用两个alpha角和两个直角来证明,B在AEF平面里,具体证明过程就不写了。

网友(点评):
从字母标注顺序看,应是AD=a。

网友(点评):
B点是否与AEF共面无所谓。

网友(点评):
呵呵,可能我手写的几个数有误导。伏枥大侠说的对,AD=a。所以,大侠的计算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BE的值实际上是BD的值。

网友(点评):
不过大侠的思路对了。我认真的看了下,只是需要利用BD在多求解一步 BE而已。呵呵。大侠基础很好啊。

网友(点评):
另外,第一步的证明可以省了。因为画图过程是先画的那个平面。哈哈

网友B:
CAD或者SW画出来,测量一下

网友(点评):
哈哈,我一直都是这么得出来的。概念草图嘛。

网友(点评):
或者也可以说是布局草图吧。管它呢。。。(…》…)

网友(点评):
敢问两位大侠,纯代数,没有数字怎么办?SW能直接给你结果方程吗?

网友:
余弦定理
BC = (2a^2 *(1-cos β) )^0.5

网友(点评):
呵呵,问题是那个角度怎么推?

网友(点评):
已知任意三角形三边就可以确定3内角,或2边+1角度可得第三边长。

网友(点评):
但是就是少角度,已知两边。

网友(点评):
已知两边,用其他条件再算第三边就可以将角度 β 算出。

网友:
貌似无解,可能水平有限

网友:
图不是太清楚,我也有兴趣。

网友(点评):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点评):
知识原封给了老师,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侧是一个小正三棱锥,AB=AC=AE=a? 角BAE与角AFE都是 阿尔法?D点好象没有用到?

αβ都不相等,怎么可能是正呢

网友(点评):
我太粗心了,没有看到。

网友:
带字母算的话没解,看一下带数字算会不会得到什么意想不到的结果,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αβ都不相等,怎么可能是正呢

呵呵,仔细点。干我们这行就得要仔细

网友:
按照AE=a的前提,算得如下结果。

BC= 2a * (  2(Sin0.5alpha)^4  + Cos alpha (Sin0.5beta)^2  )

挺难的,不知道这个结果能对上不。

网友(点评):
截至目前,大侠是唯一一个解出结果的。哈哈。我改用解析几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余弦定理
BC = (2a^2 *(1-cos β) )^0.5

仔细地看了三遍,发现LIAOYAO大侠求的实际是CD的长度(a=AD情况下)。
而BC与CD不一定相等。

而且该结果貌似也是可以化简的。(2a^2 *(1-cos β) )^0.5 = 2aSin0.5β

俺画了个图在9楼,费了不少功夫,也不知道对不。

网友:
工作做遇到,直接solidworks画出来,结果就出来了,高中的,看看,求解过程都会,没必要浪费时间啦

有空的话还是看看《几何拓扑学》吧!对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或者SW画出来,测量一下

假设A=100

网友:
%UO(}BAON3F{8_623Y$H[}H
W5WHR~ICY9JY{A(7$GD_QYA
8(BWSYTE}}S3UI(SB6R([90

网友:
有点按年度

网友:
高中的数学吧?

网友:
对这没兴趣

网友(2014-11-15):
这种东西有没有实际的工程背景,求教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