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打磨机,请教

楼主(2013-07-02):
打磨机是气动的,作业人员操作强度比较大,想做一台机器代替手工作业,打磨的零件宽度100,长度1500,通过搭建X-Z两个轴就可以完成了,由于X轴比较长:一种是采用齿轮齿条一种是采用同步带传动。采用齿轮齿条比较可靠。

由于打磨时候要施加一定的压力,所以打磨的压力要有显示,一种是采用丝杠传动,气动打磨机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在打磨的时候压力值可显示。第二种就是采用汽缸的传动方式,所要施加的压力预先设定好,缸径是已知的,通过比例阀来调节气压,第二种方式实现起来简单。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意见,请给予指点!

补充内容 (2013-7-2 13:18):
打磨的材料是2mm左右的铁皮。

网友:
木材打磨机?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 期待你的后续进展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啊,应该是个很简单的机器啊

网友A(2015-03-03):
请问楼主机器的进展,成功了没有

网友:
不嗯能够

网友:
想法可行,期待高手

网友:
想法不错,期待楼主成品

网友:
看楼主说的还不错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机器的进展,成功了没有

同问!

网友:
方法一,丝杆一般是垂直安装的滚珠丝杆吧,Z轴无法自锁;

方法二,比例阀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