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计算问题,减速器的轴上的扭矩问题

楼主(2013-07-02):
假设减速器输入轴扭矩为*N.M,具体多少不是关键,我想问的是作为减速器,这里假设是多级的,什么情况下减速器的轴上所传递扭矩可以忽略不计?

有这样情况吗?

网友:
没明白你想问啥?效率?

网友(点评):
补充图纸了,请帮忙看看

楼主:
不是效率问题,这里是想借用机床减速器里面的换向,里面有那种只做换向不传递扭矩的轴吗?

这个问题如何描述才清楚那?觉得自己很笨,没有说到点上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为啥非要把这俩分开。传递扭矩和承受扭矩是两个概念。减速器不加负载,输出扭矩就是0。但是,只要他转着,他就一定在承受扭矩。

网友:
一个减速机,负载0.001kg,根据计算,所需轴径大约为1mm,难道你真的去做1mm的轴吗?你就做10mm的轴,于是传递的扭矩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一般说某机构只传递运动,意思是负载非常微小,但不是没有。

网友(点评):
补充图纸了,麻烦逍遥大侠帮助分析下,谢谢

楼主:
如图中所示这样的结构,输入的小轮和输出的大轮固定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轴的扭矩如何?

网友(点评):
。。。你要真不想有扭矩,就把轴承装到齿轮和轴之间。还是那句话,只要在转,你的这个轴就有扭矩。

网友(点评):
现在的问题吧是我认为有扭矩,领导认为扭矩很小。

网友(点评):
...有没有和大小又是两码事。你负载小,自然扭矩就小。但是再小,轴也会在旋转中承受自身离心扭矩和齿轮的离心扭矩。

网友(点评):
你这基础欠缺啊。为什么回转体要校核抗扭剪切强度?你转起来自然有一个扭矩在上面。你负载不负载都会产生,都要考虑。但是这个扭矩相对你的负载来说,可能大,可能小。

网友(点评):
负载很大的情况下,在上图情况下,领导认为只要考虑相应的轴承的支撑力就可以了,轴的直径计算按轴上齿轮和轴的重量计算轴颈粗细

网友(点评):
不怕笑话,我的理论力学当年可是弱势科目被抓过的,不过我觉得想计算这跟轴的直径的话和上一级输入的扭矩是有关,对不对?

网友(点评):
并联齿轮两边的轴上没有扭矩。

网友(点评):
轴上只有弯矩。

网友(点评):
那这根轴的直径计算只计算这两个齿轮的重量有关?

网友(点评):
玩低速,500以内,你可以不算。玩高速,你不算就要倒霉。所以,我才说,你不想有扭矩,直接把轴承装齿轮上

网友(点评):
校核弯距,一个是自重,一个是齿轮啮合处的周向力等效力。

网友(点评):
谢谢zerowing和逍遥二位大侠的热心指导

楼主:
假设知道上一级的输入扭矩,上图结构该如何计算轴颈尺寸

网友(点评):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建个模,做有限元。嘿嘿。

楼主:
呵呵,这个有限元对于我来说是门外汉。笨人只能笨法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