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油泵的泵体可以是一体的吗

楼主(2013-07-02):
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热油泵如何绘制?用分段绘制吗,我想要的是外壳是一体的

网友A:
本体很复杂吗?
看不清楚,可以发个二维图看看
你们做的热油泵,能承受多少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体很复杂吗?
看不清楚,可以发个二维图看看
你们做的热油泵,能承受多少温度?

热油泵300°左右吧,我这里没有二维图,这是别人给我的一个模型,想作分析,这个模型有问题,打算重新画一个不知道如何下手。他这个模型是分段画成,很麻烦,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呢,把泵壳做成一体

网友A:
复杂部件,一般都要分开来画,不会很容易出手的
呵呵,
你们的泵大多高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杂部件,一般都要分开来画,不会很容易出手的
呵呵,
你们的泵大多高压力?

扬程100 米

网友B:
三维打印技术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先画出若干个段面然后再扫描吧,好像没有其他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打印技术可以实现吗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出若干个段面然后再扫描吧,好像没有其他方法了

嗯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