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铁器吐出来的,是轴承辊柱还是磨机钢锻,断面

楼主(2013-07-02):
明显的一头大一头小 我推断是圆锥辊子轴承上的辊子
领导说是磨机内的钢锻 说轴承不可能烂成这样
不过看断面 我觉得也只有轴承才能断成这样 请大侠指导

网友:
盲人摸象吗?找图纸看看,轴承用的哪一号,用多大多长滚子的,再对比尺寸说话啦。

网友(点评):
不是啦 我只是判断这个是什么东西 借以判断除铁器里面铁器的来源 我的系统不能进铁

网友(点评):
客户手上的轴承图纸是不会标明滚子的尺寸的。

网友:
去打下硬度,应该很明确可以判定。

网友(点评):
找了个旧的钻头,材料应该是高速钢 刻划该物质表面 一点痕迹都刻不上 能否说明就是轴承辊子了?

网友:
肯定是段,,,,,不用怀疑。我也发一个神人的作品,大家看看

网友:
是钢锻,不可能是轴承的辊子。它的外形精度达不到轴承的水平。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过了一遍辊压机又吐出来的呢?可能被辊压机挤变形了 至于生锈和烧蚀应该是从原料生产企业带来的 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复杂的工艺

网友:
普通滚子在加工的时候大端面是有一个凹坑的,看你的这个图片有点像,简单的方法用砂轮机磨一下,看看火花就知道是什么材料了,要是轴承钢那可以有多半的把握是圆锥滚子,另外你说的硬度也有点像,一般普通滚子的硬度是58-62HRC

网友:
从第二张照片看,半圆基本上是圆的,但那个凹坑明显不正,轴承辊子不可能压出这种效果。当然,鉴定一下材质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