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子链传动,请教

楼主(2013-07-02):
  请问各位大侠,在同一根轴上,能在轴的两头能上两个节距不同的链轮吗?此轴的一头接减速机,另一头带另外一根从动轴,请问这种设计合理吗?

网友:
同问,能在同一根轴的两头上两个不同模数的齿轮不?

网友(点评):
到底可以吗?我真的还不敢确定!

楼主:
就我自己想的好象是不能,但我想要一个规范说明不能。

网友(点评):
画个简图,列个计算式,一切就明朗。

网友(点评):
不会呀,大侠。我还没入门的学徒。

网友:
可以的啊。你一头链轮接电机,另一头链轮接从动轴,节距不同没有关系啊!

网友:
链轮可 以,,,,齿轮要有合适的中心距。

网友(点评):
有区别吗?一个调中心距,一个调链条长度。

楼主:
刚刚电话问了一个高工,他说可以,只要不把传动连接到第一根轴上,怎么样都行。

网友:
这要看负载和精度要求了吧。
就是说,这根轴有多长有多粗,什么材质、下游的从动扭矩大不大。
别把轴拧成麻花就差不多了。

网友:
没有问题,放心地用吧。

网友(2014-07-14):
买杭州九达链条公司联轴器链0571-85028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