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钢丝绳索哪里有的买的,我设备上坏了一个

楼主(2013-07-02):
请问这种钢丝绳索哪里有的买的,我设备上坏了一个

网友:
怎么看着像健身器,,,,,,,

网友:
好像是拉力设备上的配重。

网友:
把坏的拆下来请人焊一下吧。

网友:
坏的是哪个位置啊?

网友:
卖起重设备备件的那里有卖

网友:
钢丝不行吗?

网友A:
这玩意儿,能坏的,也就那个杆子的上下端了吧。

或者没咬死钢索、或者底部的螺杆断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能坏的,也就那个杆子的上下端了吧。

或者没咬死钢索、或者底部的螺杆断掉。

螺杆断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自己装的啊?

网友:
不认识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配重铁块里的螺杆取出来了吧?
我怕你那个配重铁块砸到楼下去,还是说详细一点吧。(最好相信自己的厂房是豆腐渣工程。)
1)黑色的配重铁块下面,垫好结实的箱子后,使钢索松懈。
2)把两个杆子和上面的钢索一起都拆下来。小心别扎脚。两根都要拆的。' \5 C7 {* y W
3)到马路边找找机加工厂。请师傅把两根杆子的螺杆头部分都去掉。注意:钢索总长必须相同。
4)再打出同一号的螺孔。
4)跟师傅问一下该买多长的无头螺丝(杆子上的螺孔深+配重块上的螺孔深-5mm左右),到螺丝店买两根最贵的最好的无头螺栓和强力螺丝胶。
(没有内六角的话,还得买内六角)
5)螺丝头上打少量螺丝胶后,拧入杆子内。
6)再把杆子拧入配重铁块上。
7)在滑轮上套好钢索。

螺杆头断掉的原因可能有:
1)谁踢了配重铁块,撞墙次数较多(立柱槽内壁上的撞痕就是证据)。
2)两个杆子不在配种铁块的重心上,导致两根杆子没有指向地球中心。
 3)设备本身水平度有问题,或两根钢索组件的总长不同,导致两根杆子受力不均。

买根几十块钱的水平仪,测一测。
测量位置:2 s% _ k
1) 两个滑轮外缘的顶部(看主机的水平度)
2)两根杆子的垂直度(各90度旋转测量)(尽量降低配重铁块的高度,这样,更好测试和调节。)

偏向哪边,就在配重上面靠边放东西,直到杆子垂直。
用胶布把加上去的东西粘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