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做成一个依靠风能并且逆风行驶的机械装置

楼主(2013-07-02):
能不能做成一个依靠风能并且逆风行驶的机械装置,并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A:
这俩矛盾吗?电车前面装个风电,逆风也能跑。大型三桅帆船,通过三角帆也能逆风航行。

网友:
假设这个机构是在地面向着逆风方向运动,把这个机构看做一个整体做受力分析,那么外力有风力和摩擦,力方向都是顺风方向,没有外力使得机构能够克服这两个阻力使它持续逆风运动。所以是不可能的。求破!

网友(点评):
僵化了。没让你直接用风吹着车跑啊。那个车头上装风电的,有自然风的时候是可以不用油的。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帆船可以通过之字路线逆风前进,也可以通过帆偏角,做小角度偏逆风行使。

网友:
帆船能使八面风。

网友:
永动机能搞出来?

网友(点评):
不是啥玩艺都永动机。看看一二类永动机说什么,在分析看是否属于永动机。这么信口开河容易让人笑话。

网友(点评):
怕你的描述不清

网友:
帆船不就是

网友:
这是可以的,风能转化为动能,

网友:
帆船不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俩矛盾吗?电车前面装个风电,逆风也能跑。大型三桅帆船,通过三角帆也能逆风航行。

我一开始想的是,车上装一个风车,通过齿轮或者涡轮蜗杆使得车轮往逆风方向走,好像这样子也可以,但是一想到受力分析就感觉棘手,感觉这个车不是动起来了,是被风吹翻了。刚刚网上搜帆船逆风原理,感觉多了一个外力就是水作用于船体上的力,分析起来无从下手。至于那什么伯努力原理,更是为难。
另外你说的这个电动车加风电存在能量形式的转换,不是单单的机械装置了。

网友(2013-10-08):
可以先原地不动收集风能,再将转化风能的叶扇收起来,向前跑一点,又继续前面的步骤。

网友:
帆船是侧风的。逆风而行,是可以的。风球的原理,带一个减速机就可以了,任何方向的都可以

网友:
几百年前不就有可逆流向上的帆船